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29):
三肯vm06变频器,带一台45KW电机,平时频率设在45HZ,电流正常值为40A,几天前停机保养,再启动时电流达到103A,测量电机及线路均正常,请教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么.还是拿钳型表测的.

网友B:
刚开始启动时103A  那也可以接受呀      正常运行后是40A吗

网友C:
平时45A,说明该设备属于轻载,应该是过载了,检查电机驱动的机械装置有无问题

网友D:
没说明白

网友E:
电流一百多安短时间内可以,这时是不是频率在50赫兹

网友F:
单相还是三相电流都是103A?

网友G:
首先如果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查看现场是否有过载现象, 如果使用卡表不排除干扰的可能

楼主:
三相电流都是103安,正常运行后也是,这个是变频器显示的,此电机只是空调风机用,今天另外一台也出现相同情况,请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