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电压很稳,225伏,镇流器的灯都不闪,就是所有的白炽灯闪,不用其他用电器就用白炽灯也闪。查看了线路接头都良好,把空开甩开后还是闪。怀疑是电网波动可是邻居家不闪。会是电表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闪,有规律吗?

楼主:
没什么规律,就是闪烁。

网友B:
隔壁附近有人在用大功率电钻或电锤及电锯等电机负载!

网友C:
隔壁的不闪?你们家有什么干扰源?

网友D:
你家的灯会不会是串联的?

网友E:
是不是电线有虚接的地方。

网友F:
觉得还是线路连接不好

网友G:
顺着白炽灯一路查,看有没有线路接触不良的地方。消除干扰源

网友H:
只能看线路了~~拔一只出来查把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觉得还是线路连接不好

网友J:
准是线路问题

网友K:
是有规律的闪还是偶尔的闪

网友L:
白炽灯的接线方法是什么,灯管,启辉器,以及在于此相关的电路上的其他电器是否都正常?

网友M:
难道闪出莫尔斯电码?

网友N:
你神人也,每秒50次频闪你都能感觉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神人也,每秒50次频闪你都能感觉到!

白炽灯是没有频闪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M:
难道闪出莫尔斯电码?
太找乐了啊

网友P:
在同一个变压器下面,有大功率的整流或逆变或晶闸管电源,造成的电源谐波,才会出现这样。

网友Q:
把家里所有的用电设备都停了后在开一盏白炽灯看是否闪,在多开几盏,全部开启,然后在逐步开启其他用电设备,这样就能够找到原因

网友R:
可能是电压太低了

网友S:
换个灯泡试试

网友A:
把家里总开关以下负载全部摘掉,直接接一个白炽灯,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T:
有可能是感应电,具体原因要了解你怎么布线的。

网友U:
找一只灯炮直接接到电表出口试之!

网友U:
如果不闪了就是你家线路有问题!如果还闪就是电表问题!

网友V:
我觉得是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W:
应该是线路接触不好吧

楼主:
谢谢 查处原因是供电局总零线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