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二)

刘志斌 2012.03.29

已知:

1)上位机发出脉冲能力为200Kp/S,200×1000/s,200×1000×60/min;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60s;

3)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

4)丝杆螺距是10mm;

5)减速比=5

6)工件移动准确到0.01mm

 求:

1、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伺服电机的转速?

2、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时,编码器反馈脉冲数=?

3、电子齿轮比?

4、上位机额定频率工作时,工件的移动速度=?

5、脉冲当量=?

6、工件移动准确到0.01mm

 解:

1、如果电子齿轮比是1:

1)编码器输出检测反馈脉冲131072;

2)上位机额定频率=200×1000/s;

3)伺服电机的转速是=200×1000/s×60/131072= 91.55 r/min

2、伺服电机额定转速运行:

1)当上位机额定频率发出脉冲时,伺服电机额定速度运行:

2)电机额定转速为3000r/ min,3000r/60s=50r/s;

3)上位机额定脉冲频率=200×1000/s;

4)编码器反馈脉冲 = 上位机额定脉冲频率/电机额定转速×1/60

                =200×1000/50

                              =4000

     取等于或大于4000的二进制数 4096;

3、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输出脉冲/编码器反馈脉冲

                     =131072/4096

                     =32

4、上位机额定频率工作时,工件的移动速度:

1)电子齿轮比=32时的电机的转速:

    电机的转速=(上位机额定脉冲频率/编码器反馈脉冲)×60

                     = (200×1000/4096)×60

                     =  2929r/min;

2)丝杆的转速=电机的转速/减速比

                     =(200×1000/4096)×60/5

           = 585.9r/min

3)工件的移动速度=螺距×丝杆的转速×1/60

               = 10mm×585.9r/min×1/60s

               = 97.65mm/s

5、脉冲当量

  脉冲当量=工件的移动速度/上位机额定频率

                  =97.65/(200×1000)

                  =0.00049mm

6、工件定位准确控制在0.01mm ,

1)电机准确空制到0.01mm /(螺距/减速比 )=1/200周,

2)脉冲数准确控制到4096×1/200=20.48

说明:

编码器输出检测脉冲=编码器的解析度

编码器反馈脉冲=伺服电机编码器的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指令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也可以说是外部给定脉冲。

脉冲当量:伺服接受上位机发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的位置移动量,又称作最小指令设定单位。

CMX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编码器的解析度。

CDV :电子齿轮比的分母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

电子齿轮:是模拟安装在编码器输出脉冲与反馈脉冲之间的一个脉冲变换比值;

楼主: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位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电机速度是=100×1000×60/1048576=6r/min

2)电机额定转速运行,编码器反馈脉冲=100×1000×60/3000=2000

3)电子齿轮比=1048576/2048

4)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5)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要求电机转速=0.5r/s

6)上位机工作频率=100×1000,电机转速=0.5r/s,

编码器反馈脉冲=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100×1000/0.5=200000

7)电子齿轮比=1048576/131072=8

8)电机转速=100×1000/131072=0.763 r/s

9)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0.5r/s×131072=65.536Kp/s

10)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11)指令脉冲单位=1/(65536×3)mm

12)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周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周

频率控制精度=132072×0.015周=1966.08

楼主: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位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电机速度是=100×1000×60/1048576=6r/min

2)电机额定转速运行,编码器反馈脉冲=100×1000×60/3000=2000

3)电子齿轮比=1048576/2048=512

4)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5)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 ,要求电机转速=0.5r/s

6)上位机工作频率=2048/2=1.024 KHz

7)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8)指令脉冲单位1/(1024×3)(mm)

9)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周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周

频率控制精度=2048×0.015周=30.72

楼主:
已知

1)PLC頻寬用100KHz

2)電機用三菱 20位 ,编码器解析度=131072×8=1048576;

3)最高線速度 20m/min , (1/3)mm/s

4)絲桿螺距 10/3mm

5)減速比 5

6)行程 1.8m

7)定位精度 0.01mm

1)电子齿轮比=1048576/65536=16;

2)丝杆转一周的时间=絲桿螺距 10/3mm÷線速度(1/3)mm/s=10s

3)电机转一周的时间=10s÷5=2s ,要求电机转速=0.5r/s

4)上位机工作频率= 0.5r/s×65536=32.768khz

5)指令脉冲单位1/(32768×3)(mm)

7)运行时间 1800mm÷(1/3)mm/s =5400s,运行时间大于5400s

8)定位精度 0.01mm

丝杆控制精度=0.01mm÷10/3mm=0.003周

电机控制精度= 0.003周×5=0.015周

频率控制精度=65536×0.015周=983.04

楼主:
1、1、2、3楼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解法,都能保证电机的转速是0.5r/s;
2、他们不同的是电子齿轮的设置不同,或者是脉冲当量的不同设置的结果;
3、通过整定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使上位机工作在不同频率上,而满足同一个工艺要求;
4、仔细研究这几种算法,可以体会到电子齿轮、脉冲当量,上位机工作频率、电机转速之间的相辅相成、又互相制约的整定关系;
5、整定思路既可以从电子齿轮出发,也可以从脉冲当量出发,要根据具体问题、工艺要求灵活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