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各位老师好,这两天厂里的一台深圳四方变频上电没有显示拆开检查发现K1317,取样电阻,限流电阻损坏(该电路和咸老师书上的康沃电路一样)更换后上电变压器吱吱响,单独给3845上17V,4脚有剧齿波,8脚有5V,6脚有输出,怀疑变压器输出有短路就把变压器拆下来只接初级线圈和反馈线圈,上电还是吱吱响。上电用可调变压器输入用50K电阻做启动电阻当P,N端电压达90V时3845,7脚由9V变为15V,4脚有剧齿波,8脚有5V,6脚有输出,1脚有1。9V,2脚有2。5V,3脚为0。01,随着电压升高1脚电压开始降低,6脚正脉冲变窄,现已把1,2脚间电阻,电容检查是好的,启动电容换了反馈上电阻,二极管,变压器上吸收电路元件全换了,还是上电变压器吱吱响没有输出,量变压器初级线圈只有4.3欧。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损坏了,请问老师判断变频器开关电源变压器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断变频器开关电源变压器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法!

网友B:
损坏一般开路情况多,显然你的不会是开路。匝间短路会明显发热,同时可能会有焦糊味,外观发黑等。你的开关管短路损坏,此时变压器损坏只会是瞬间开路,可以肯定你的变压器百分百是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我自已也尝试了几个方法1,想跟厂家买一个替换可惜厂家不买要我发回去给他们修。2,把这个变压器装到三菱的板子上试只接初级线圈和反馈线圈,上电变压器也是吱吱响输入超过190V,M51996保护。3,在论坛曾看到接低电压交流电试,我接20V电压,测不到输出变压器发热(好像这方法行不通)4,计算假设匝间短路,相当于初级线圈绕组变少,那会对各次级绕组的输出有什么影响。在网上看了半天高频变压器的计算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C:
开关管和取样电阻坏,说明初级发生了过流,有可能发热造成初级线圈匝间短路,表现出如LZ所述情况。最简单的办法是取一个同电压等级(可以是其它品牌)的变压器,只接初级及反馈绕组,如果工作正常,那就说明原来的坏了。

网友D:
在检查绕组电阻还是通路的情况下,判断开关变压器的好坏,有四个办法:
1、代换法,用好的变压器代换试验。或用怀疑坏的,装到其它电路上试验,得出判断;
2、用电压/电流瞬时法检测,同时测量两只变压器,对比检测数据。在二次绕组用1.5V电池瞬时接入,测量一次绕组的(感应)短路电流值;对比感应电流值严重偏小的,变压器即是坏的。
3、变换两种测量方法,如2方法,测量得出感应电流值后,再穿绕一匝短路导线,测量一次,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判断变压器已坏。如第二次测量值严重偏小,说明变压器是好的。
4、用电压振铃法测试好坏。需kHz级(记不准了)信号发生器一台和示波器一台,配合测量,看其衰减波形,若在脉冲平顶期间,振荡很快衰减,说明变压器已坏。反之说明是好的。需要测试者有一定的经验,对好的波形心中有数。
四种检测方法,都是利用变压器匝间短路后,电磁感应能力(电感特性)变差的原理来进行的。

网友E:
抱歉 误导了

网友E:
再教你一个实用的办法:用一220转12伏开关电源 在开关电源变压器低压输出侧焊出两根引线(就是没有进整流滤波前) 然后把没有整流滤波的高频输出侧串一个12V/2W的小灯泡后接入要测试的开关变压器次级低压侧 如果接入后灯泡微微发红而不亮但短路测试变压器任意一绕组后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是好的 如果接入后根本不需要短路绕组灯泡就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哎 看你诚心发贴求教 就教你一招我的经验吧:将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上串一个10来微法的电容 然后将串好电容后的绕组接入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测量端 打电容测量档位 测出电容容量 再将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任意一绕组短接 测容量 如果两次测量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一样或区别不大 可判断为变压器短路 如两次测量差别大 变压器正常 这个测量开关变压器好坏的原理你自己分析
今天真正的长见识了,明天上班学习一下去 哈哈

网友G:
高手如云

网友H:
测漏感?可以吗?

楼主:
6楼老师:我在变压器初级绕串了一个10微法的电容,用电容表测为10.3微法,再将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任意一绕组短接测容量不变,我换了一个确定是好的变压器电容表测为10.4微法再将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任意一绕组短接测容量不变,用一个33微法的电容试结论一样。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是还有什么要点我没掌握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6楼老师:我在变压器初级绕串了一个10微法的电容,用电容表测为10.3微法,再将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任意一绕组短接测容量不变,我换了一个确定是好的变压器电容表测为10.4微法再将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任意一绕组短接测容量不变,用一个33微法的电容试结论一样。怎么和你说的不一样是还有什么要点我没掌握吗?
这们仁兄好认真啊,这么晚了还在工作,佩服!

网友E:
楼主 抱歉 刚才我用第一个方法试了下 确实不明显了可能是万用表的原因 我记得以前我用的那款万用表电容档测蜂鸣器有叫声的 现在用福禄克的都没有用 你用高频输入低压侧的方法试吧 这个可以用

楼主:
只是刚下夜班

网友I:
看得
雾煞煞的

网友J:
要不你查一下,看看那种做开关变压器的人。我那次也想找专做变压器的人做一个。一个好像是几十元。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在检查绕组电阻还是通路的情况下,判断开关变压器的好坏,有四个办法:
1、代换法,用好的变压器代换试验。或用怀疑坏的,装到其它电路上试验,得出判断;
2、用电压/电流瞬时法检测,同时测量两只变压器,对比检测数据。在二次绕组用1.5V电池瞬时接入,测量一次绕组的(感应)短路电流值;对比感应电流值严重偏小的,变压器即是坏的。
3、变换两种测量方法,如2方法,测量得出感应电流值后,再穿绕一匝短路导线,测量一次,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判断变压器已坏。如第二次测量值严重偏小,说明变压器是好的。
4、用电压振铃法测试好坏。需kHz级(记不准了)信号发生器一台和示波器一台,配合测量,看其衰减波形,若在脉冲平顶期间,振荡很快衰减,说明变压器已坏。反之说明是好的。需要测试者有一定的经验,对好的波形心中有数。
四种检测方法,都是利用变压器匝间短路后,电磁感应能力(电感特性)变差的原理来进行的。
好方法

楼主:
再教你一个实用的办法:用一220转12伏开关电源 在开关电源变压器低压输出侧焊出两根引线(就是没有进整流滤波前) 然后把没有整 流滤波的高频输出侧串一个12V/2W的小灯泡后接入要测试的开关变压器次级低压侧 如果接入后灯泡微微发红而不亮但短路测试变压器任意一绕组后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是好的 如果接入后根本不需要短路绕组灯泡就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
这个方法我试了确实很好,我用了三个变压器试亮度是不一样的,短路测试变压器任意一绕组后很亮。这说明我原来的变压器是好的,先前的判断是错误的我还要好好查一下,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L:
用灯泡模拟负载可以测试开关电源的好坏

楼主:
楼上的老师能把方法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D:
匝间短路相当于变压器增加了很重的负载,吸入电流变大,灯泡变亮。
若是好的变压器,上电后激励电流较小,灯泡不亮。短接绕组时,因二次绕组负载变重,为维持原磁通不变,故从一次绕组吸入较大电流,灯泡变亮。

其实若能从变压器的原理入手,还能找到其它的好方法。变压器的好坏,如电磁耦合能力的显著变化、空载激磁电流的变化等,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能从其中的差异,判断出好坏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匝间短路相当于变压器增加了很重的负载,吸入电流变大,灯泡变亮。
若是好的变压器,上电后激励电流较小,灯泡不亮。短接绕组时,因二次绕组负载变重,为维持原磁通不变,故从一次绕组吸入较大电流,灯泡变亮。

其实若能从变压器的原理入手,还能找到其它的好方法。变压器的好坏,如电磁耦合能力的显著变化、空载激磁电流的变化等,还是有较大差异的,能从其中的差异,判断出好坏来。
电磁耦合,空载激励电流的变化,这些怎么看呢,还望咸工详解下,谢谢

网友D:
如果在用另一开关电源输出的整流前的交流12V加至待测变压器的12绕组,如变压器是好的,待测变压器24V绕组应能输出较高的24V电压。则变压器是坏的,测24V绕组输出电压值则极低。说明故障变压器电磁耦合能力变差;
同理,在用另一开关电源的交流12V串灯泡加至待变压器12V绕组时,若变压器是好,灯泡不亮或微亮,说明空载时激磁电流较小。若变压器是坏的,相当于变压器重载,流入待测变压器的电流变大,灯泡较亮。
我提到的那四个方法,也不出这些道理啊。

网友M:
版主解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用另一开关电源输出的整流前的交流12V加至待测变压器的12绕组,如变压器是好的,待测变压器24V绕组应能输出较高的24V电压。则变压器是坏的,测24V绕组输出电压值则极低
变压器绕组短路也不一定输出电压会变低!要看情况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再教你一个实用的办法:用一220转12伏开关电源 在开关电源变压器低压输出侧焊出两根引线(就是没有进整流滤波前) 然后把没有整流滤波的高频输出侧串一个12V/2W的小灯泡后接入要测试的开关变压器次级低压侧 如果接入后灯泡微微发红而不亮但短路测试变压器任意一绕组后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是好的 如果接入后根本不需要短路绕组灯泡就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
简单,实用,直观.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O(2012-07-09):
有的是初级里匝间短路比如30和31圈之间,但不是金属性短路,拿下来测的时候因为测试电压不高,所以两圈之间不短路,如果接在220V电路中,电压高了它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