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各位大侠,最近有一台变频柜,在启动后,总会过流,一般都是加速中过流
    变频器是110KW的,电机110KW,启动后,电流总会瞬间变大,比如在加速到10HZ的时候,正常电流是20A,每隔1-2秒会跳变到50A,当加速到30HZ时,会从100A瞬间跳变到150A,就是说整个过程,电流在正常增大的时候,电流瞬间跳变也在增大,大约到40HZ左右时候,就超过了额定电流,变频器保护停机。
    这个变频柜是用在油田的注水撬上,带一柱塞泵,平时注水压力大约18-20MP
      现在一直搞不懂是什么的问题,向大家请教下,会不会是变频器内部有了故障导致这样的情况,要是有大侠经常接触注水撬,请问您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谢谢!!

网友A:
我以为可能是加速时间过短,再就是用降转矩启动试一下。

网友B:
主要考虑一下负载,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C:
驱动泵的电机检查了么?驱动泵的传动系检查了吗?机械上是不是有很大的阻力了?

网友D:
如果变频器内部检测电路没有故障,你可以看一下负载是否过重,再一个延长加速时间!!

网友E:
检查下负载情况

网友F:
加载时间短,负荷大你这个应该属于中高载

网友G:
频率到40超过额定电流应该是泵问题。

网友C:
大家这么出主意,楼主跑到哪里去了呢?有什么信息可以反馈回来的?关注中...

网友H(2012-05-10):
加上一台电阻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