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关于称重传感器的常用参数:
  一、用分项指标表示法在介绍称重传感器技术参数时,传统的方法是采用分项指标,其优点是物理意义明确,沿用多年,熟悉的人较多。我们现在列出其主要项目如下:
  额定容量生产厂家给出的称量范围的上限值。
  额定输出(灵敏度)加额定载荷时和无载荷时,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差值。由于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所加的激励电压有关,所以额定输出的单位以mV/V来表示。并称之为灵敏度。
  灵敏度允差传感器的实际稳定输出与对应的标称额定输出之差对该标称额定输出的百分比。例如,某称重传感器的实际额定输出为2.002mV/V,与之相适应的标准额定输出则为2mV/V,则其灵敏度允差为:((2.002 – 2。000)/2.000)*100% = 0.1%
  非线性由空载荷的输出值和额定载荷时输出值所决定的直线和增加负荷之实测曲线之间最大偏差对于额定输出值的百分比。
  滞后允差从无载荷逐渐加载到额定载荷然后再逐渐卸载。在同一载荷点上加载和卸载输出量的最大差值对额定输出值的百分比。
  重复性误差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对传感器反复加荷到额定载荷并卸载。加荷过程中同一负荷点上输出值的最大差值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蠕变在负荷不变(一般取为额定载荷),其它测试条件也保持不变的情形下,称重传感器输出随时间的变化量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零点输出在推荐电压激励下,未加载荷时传感器的输出值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
  绝缘阻抗传感器的电路和弹性体之间的直流阻抗值。
  输入阻抗信号输出端开路,传感器未加负荷时,从电源激励输入端测得的阻抗值。
  输出阻抗电源激励输入端短路,传感器未加载荷时,从信号输出端测得的阻抗。
  温度补偿范围在此温度范围内,传感器的额定输出和零平衡均经过严密补偿,从而不会超出规定的范围。
  零点温度影响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零平衡变化。一般以温度每变化10K时,引起的零平衡变化量对额定输出的百分比来表示。
  额定输出温度影响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额定输出变化。一般以温度每变化10K引起额定定输出的变化量额定输出的百分比来表示。
  使用温度范围传感器在此温度范围内使用其任何性能参数均不会产生永久性有害变化
二、在《OIML60号国际建议》中采用的术语。以《OIML60号国际建议》92年版为基础,参考《JJG669--90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新的技术参数大致有:
  称重传感器输出被测量(质量)通过称重传感器转换而得到的可测量。
  称重传感器分度值称重传感器的测量范围被等分后其中一份的大小。
  称重传感器检定分度值(V)为了准确度分级,在称重传感器测试中采用的,以质量单位表达的称重传感器分度值。
  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Vmin)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可以被分度的最小检定分度值勤。
  最小静负荷(Fsmin)可以施加于称重传感器而不会超出最大允许误差的质量的最小值。
  最大称量可以施加于称重传感器而不会超出最大允许误差的质量的最大值。
  非线性(L)称重传感器进程校准曲线与理论直线的偏差。
  滞后误差(H)施加同一级负荷时称重传感器输出读数之间的最大差值;其中一次是由最小静负荷开始的进程读数,另一次是由最大称量开始的回程读数。
  蠕变(Cp)在负荷不变,所有环境条件和其它变量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称重传感器满负荷输出随时间的变化。
  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植(CrFsmin)负荷施加前,后测得的称重传感器最小静负荷输出之间的差值。
  重复性误差(R)在相同的负荷和相同的环境条件下,使连续数次进行实验所得的称重传感器输出读数之间的差值。
  温度对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影响(Fsmin)由于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最小静负荷输出之间的变化。
  温度对输出灵敏度的影响(St)由于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输出灵敏度的变化。
  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被测量(质量)值范围,测量结果在此范围内不会超出最大允许误差。
  安全极限负荷可以施加于称重传感器的最大负荷,此时称重传感器在性能特征上,不会产生超出规定值的永久性漂移。
  温湿度对最小静负荷输出影响(FsminH)由于温湿度变化而引起的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变化。
  温湿度对输出灵敏度的影响由于温湿度变化而引起的输出灵敏度的变化。
此外,在《JJG699—90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中,还列出了一个技术参数,即
  最小负荷(Fmin)力发生装置能达到的最接近称重传感器最小静负荷的质量值。
正是因为传感器测量时,总要在测力机上进行,而又很难直接测量最小静负荷点性能。再要说明一点,《OIML60号国际建议》是专门为称重传感器而制定的,它对称重传感器的评定的出发点就是要适应衡器的要求。当传感器用于其它目的时,这种评估方式不一定最合适。
   蓝科倡导:
   诚信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以实事求是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
   蓝科主张与客户,合作者共同发展,合作双赢。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最小静载荷质量值是什么意思。比如,针对一个10V供电桥源,灵敏度2mV/V;满度500g的称重传感器,他的最小静载荷值是多少呢?在保证0.1%精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