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故障

楼主(2012-03-30):
我的电动车充电电器坏了,在未插电池的时候充电的指示灯亮,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应该亮的.我量了输出电压正常,是50多伏,会不会是输出电路有略微短路的情况,导致它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A:
在别人车上充电试试

网友B:
换一个LM324,或者是LM358(有的用324,有的用358)试试,估计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好像是震坏的,我把充电器放在车后箱里,带着走,结果有一天突然就坏了,卖车的地方告诉充电器怕震,如果震坏了,那坏的也是检测电路吗?

网友B:
如果是随车带,有可能电路板有元件震脱焊了,看看把脱焊的地方补焊就行了.

网友C:
要是震动坏的话,先检测是否有脱焊的地方

网友D:
找份图纸看看

网友E:
可能有焊点脱焊了

网友F(2014-01-08):
放在车后箱里震坏的大都是因为元器件脱焊

网友G:
用5K之300K 1W或2W的电阻器,先用小阻值的电阻接入输出插头,看充电指示灯有没有熄灭,如果指示灯熄灭就用阻值越大越好的接入电路板

网友H:
先检查一下充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