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尊敬的电工们:
最近从朋友做的无功补偿情况得知:电流从10.8减少到3.3安,测量负载消耗的电功率没有减少,电费不少交,这是为什么呢?
从无功补偿的电路图中看,电容器与电感负载并联,输入电能在电容器前面测量,输出功率在电容器后面测量,输入与输出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节电专家黄有银做出的节电奇迹中看,节电率与原来的功率因数成反比,电流减少一倍多,电能节约30-50%;从治理有害谐波节电方面看看,节约电费应当在50%左右。同样做无功补偿,为什么有的节约电能?有的不节约电能呢?
从电工书中任何人也找不到答案,从两个小试验中就能解答此难题,就是做无功补偿的条件不同,所得的结果不同。
外行13在来信中说:第一次试验:电容器前面没有加电阻器,试验结果:安装电容器出现三不变;第二试验:前面增加了一个电阻器,出现三增大现象,小试验说明大问题。

联系邮箱:GCLZFC@163.COM

网友A:
呵呵,兰州还是找本“电工学”,好好看看补偿和功率因数的定义。 节省的是线损。 这就是所说的,电容柜并不通省电的原因。对于柴油发电机来说,是可以提高有功出力的。

网友B:
楼主你这帖子举得例子不够给力啊,你在坛子里找找,我记得有一位师傅比你举得例子给力多了。

网友C:
先弄清楚,有功和无功。无功补偿过度会消耗电

楼主:
回复2楼:您说:“楼主你这帖子举得例子不够给力啊,你在坛子里找找,我记得有一位师傅比你举得例子给力多了。”
请您把那位师傅举的例子,重新发表一次。

网友D:
能量守恒的定义来看,如果系统其它损失能量没变得情况下,再怎么搞一样费电。

网友E:
在考虑提高功率因素能否省电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考虑一下电量计量的属性,电量计量是以KW为单位计量的,也就是说它直接计量的是功率,而不是电流。试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在提高功率因数之后,负载的功率是不是减小了?假如功率没减少,那么计量没小也是正常的。还有楼主提到的问题,提高功率因数之后,电流是小了,想想看是为什么?是因为电机消耗无功电能,而线路是由无功和有功构成,当线路中无功负载太多的时候,将会导致无功消耗过大,线路无功负载能力下降从而影响整个线路的平衡,导致线路末端线电压严重下降,严重的话将会直接影响电机的效率。大家都知道,电容和电感在线路中都是不消耗能量的,只是将能量进行转换,当线路中无功消耗严重的时候,为了保证线路中的功率因数,一般常用的就是在线路末端安装补偿电容,通过电容把有功转换成无功,用以提高线路负载率,线路的负载平衡了,线路压降也就相对减少。当线路电压上升之后,负载的功率一般是恒定不变的,因此,根据计算公式:P=1.73*U*I*COS,很容易就能解开为什么电流下降电量没变这个答案了。功率因数补偿最大的好处不是节能,而是提高线路和能源的利用率,这一点要明白。但是,并不是说,电路中的末端电流越高越好,电路电压越高,电机的激磁电流也将会变高,这对于节能是很不利的,特别是现在推行的高饱和变压器和电机,弊大于利,因此,电路功率因数的投入应当适可而止,不能过补,也不能欠补。

网友F:
这是无功补尝!对供电系统有利!没有说无功补尝能节省多少电!

楼主:
请您想一想:调谐电路为什么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回复1楼:
在无功补偿中出现的节电奇迹,人们多数是不承认的,其原因就是利用书中理论解答不出来。利用理论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把节电当成窃电,阻碍了节电工作的发展,损耗无法计算。
思想僵化是科学发展的大敌,现在的电工理论都是几十年前的,实践向前发展,理论停止不前,产生理论与实践和矛盾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对节电奇迹不能因为解答不出来就认为事实不存在,可以当成“节电之谜”,去研究!保尤其是要研究调谐电路为什么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此问题研究好了,正确答案就出来了。
如果您有时间,在电脑中查一查,看一看无功补偿中的成功案例。
做节电单位的人也不知道节电的原因,节电效果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楼主:
人们对功率认识有失误!
回复3楼:因为电工理论上有失误,人们对有功和无功认识上也有失误。按书中定义:有功功率是消耗在纯电阻中的电能,转变热能会做功;无功功率是消耗在纯电抗中的电能,转变电磁埸能不会做功。有功与无功的矢量和称为视在功率,没有实际意义,有功与视在功率之比称为功率因数。
从实践中看:不同负载需要不同的电功率,纯电阻负载需要热能做功,有功功率会做功;电感负载需要的是交变电磁埸能,有功功率是有害的功率,所以在电感负载中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但因埸磁大小成与有效电流成正比,所以电感负载做功与视在功率成正比,有功功率也做了功。
如果无功功率不会做功,那么电流大小和无功功率多少就测量不出来。
无功补偿节电是有一定条件的:一个是感抗等于容抗,另一个是要在支路中补偿。过补对本单位是没有好处的,对电网是有利的。

网友F:
同意9楼所说!

网友G:
6楼解释得很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3楼:因为电工理论上有失误,人们对有功和无功认识上也有失误。按书中定义:有功功率是消耗在纯电阻中的电能,转变热能会做功;无功功率是消耗在纯电抗中的电能,转变电磁埸能不会做功。有功与无功的矢量和称为视在功率,没有实际意义,有功与视在功率之比称为功率因数。
从实践中看:不同负载需要不同的电功率,纯电阻负载需要热能做功,有功功率会做功;电感负载需要的是交变电磁埸能,有功功率是有害的功率,所以在电感负载中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但因埸磁大小成与有效电流成正比,所以电感负载做功与视在功率成正比,有功功率也做了功。
如果无功功率不会做功,那么电流大小和无功功率多少就测量不出来。
无功补偿节电是有一定条件的:一个是感抗等于容抗,另一个是要在支路中补偿。过补对本单位是没有好处的,对电网是有利的。
呵呵您在这貌似很专业的讲了这么多,请教个问题,电费是以什么为标准来收取的?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复5楼:任何定律都是在一定条件下适用,能量守恒定律也不例外。电感负载在没有安装电容器前,从电源输入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功率是相同的,输出等于输入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在安装电容器后,因为感抗与容抗电流与电压的相位相反,互相利用产生电路谐振,此时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输入的电流值,负载中的无功电流由电容器输入,负载中的电流为电源电流与电容输入电流的矢量和。
谐振与共振和共鸣是三大物理现象,在电信技术中利用调谐电路选择信号,证明电路谐振与不谐振电路中的总能量不同,如果是相同的,那么调谐电路就不会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电路谐振现象的广泛应用,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证明电路谐振时有新能量产生。
要证明谐振是否产生能量?必须利用谐振与不谐振时负载做功大小的对比。在无功补偿时,对单一电感负载补偿,并联的电容器与整个电网相通,就等于给大电网补偿,不起作用,负载中的电压不会提高,电流也不会增加,所以做功大小不变,对负载来说是不节约电能。
补偿的条件:是感抗等于容抗,在支路中进行。

楼主:
回复6楼:
1、收电费计算是按有功功率消耗的多少计算的,无功功率少收或不收。节电奇迹是按有功功率消耗多少计算的,是有电费收据证明的。
2、提高功率因数后,从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是不变的。但在支路进行无功补偿,负载做功会增大的,如外行13的小试验:
(1)并联电容前:电源输入电流为0.08安,电压为160伏,视在功率约为12.8伏安,有功功率为8.1瓦。输出端电流为2.75安,电压为2.75伏,功率约为7.56瓦。
(2)并联电容后:并联电容后:电源输入电流为0.06安,电压为174伏,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伏安,有功功率为9.6瓦。
电路中的功率因数:COSφ总=8.1÷(0.06×160)=0.844。输出端电流为2.97安,电压为2.97伏。功率约为8.82瓦。
对试验结果分析:(1)安装电容器后,从电源输入的电能不会增加,仍然是8.1瓦,
(2)输出8.82瓦,就是做8.82瓦的功。因为输出8.82瓦大于8.1瓦,所以输出大于输入。从试验结果看出现了三增大,与在电网中的无功补偿情况不同。但与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一样的。
3、无功功率不消耗电能为什么会产生电压降?(1)消耗电能的标志是什么?至今还不清楚,从实践中看就是电压降,消耗能量的多少为电压降与电流的乘积。(2)电流是由电子运动产生的,电子运动与宏观物体运动一样,改变它的运动状态,必须有外力作用。电源电压好比为外力,代表能量。纯电阻好比摩擦力,感秔好比物体的重力(保守力)。在宏观重力消耗能量,同理在微观感抗也消耗电能。
不论人们是否承认视在功有实际意义?在电感负载中没有无功功率是不行的,从什么地方输入都行,但不输入是不行的,在实践中电流和电压是必须测量的。
 4、因为感抗是一种保守力,所以可补偿,它好比在宏提升重物一样,电容器是一个配重,与感抗互相抵消,并产生内电动势,输出无功电流。
5、利用哲学观点分析:谐振是一种物理现象,是无法否认的。按书中观点电感不消耗电能,电路谐振也不产生电能,那么就反映不出谐振的本质,电路谐振就不会有任何用处。
6、P=1.73*U*I*COS公式,在电路谐振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增大,功率因数不变,计算结果功率必然增加。利用错误的补方法,否认别人的正确补偿结果,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
7、在无功补偿时必须控制负载的端电压,不是越高越好,要与负载电压相匹配。节电是当代的大事,更是本单位的大事,对于电工来说,必须学会无功补偿节电的正确方法。有对节电感兴趣的人请联系。
GCLZFC@163.COM

网友E:
楼主,本来这些问题我不想发表什么,但是我希望你了解好我的意思你再来发表你所谓的提高功率因素能节多少电!不是大你,我单位是用电大户,利用功率因数补偿提高电能利用率估计你的实践还不如我们一个小学徒,利用提高功率因数提倡你所谓的节能也吹嘘了些!在我的观点中,我并没有否定提高功率因素能够节能,希望你明解。在我答复的帖子中提出过一条计算公式,作用是什么也希望你先搞清楚,任意批驳这条公式的正确性,估计你还没有这个能耐。曾经有深圳的某些节能公司,跟我单位吹如何如何节能,结果我给他一个车间来试验让他们落荒而逃!节能是当今社会的头等大事,既然你连电量的一些基本计量都还没能解析出来就在此长篇大论未免是早了点。你先好好收拾你的所谓数据,给人一个说服力再来说你的节能吧!

网友H:
加电容只是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网的稳定运行。在加装电容时会消耗一点有功功率。功率因数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能过补偿,也不能迁补偿。

楼主:
尊敬的mat3210:
在电工的实践中您比我强百倍,在这方面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没有电工实践经验,所以在网上发现表文章,寻找同路人。
从科学发现和发明方面看,经验多的人不一定就有发明创造,没有经验的人不一定就没有发明创造。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是否有发明创造关键是思想是否解放?
请教1:无功功率是否是虚构的?有的书中说是虚数,您是否也认为是虚数呢?如果是虚数,为什么能测量出来?
请教2:电路谐振与不谐振电感负载中的电流、电压和电功率是否相同?
请教3:无功补偿与谐振区别是什么?本质是否是一样的?
请教4:电感负载是利用磁能做功?还是利用热能做功?

网友E:
楼主,你的语言也夸大了点,我的经验不多,更谈不上百倍,只是在提及到数据的时候,最好提供有说服力的数据,不管什么设备,电感负载功率没有减少它的计量绝对不会少~也就不存在节能~这一点变频器控制相关书籍说的很清楚,有时间多看看这方面的书,估计比你在此说什么提高功率因数就能节能更为实际!

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1、无功功率不是虚数,我的回帖就已经说的很清楚,请参详。
2、电路谐振与不谐振对电网中的负载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一定条件下与电压、电流有关,与电感性负载额定功率无关(除非末端电压过高)。
3、无功补偿与所谓的谐振,其实具有因果关系,并不能将二者混合在一起分析,电压、电流越接近于同相位,其电路出现谐振的几率越大,对电路的负载影响越厉害,严重的会导致更多的能耗。
4、电感负载利用什么做工,我的回帖也提及到了,请参详,再看不出来请参考电工基本知识。
还有一点的是,不管功率因数如何,假如存在谐波的话,治理谐波的节能意义绝对比提高功率因数要大。

楼主:
尊敬的mat3210:有害必有利!
请您不要生气,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与观点不同的人交流,要比相同观点的人交流意义会更大。如果您能接受新观点,就会在节电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请您想一想以下几个问题:
1、电路谐振现象为什么应用很广泛?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谐振时增加能量为零,零加任何数其结果都是零。
2、证明谐振是否产生能量?主要看谐振前、后负载做功大小的对比。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谐振现象产生能量最好的说明。
3、在含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中,计算公式不分强电和弱电都是一样的,欧姆定律都适用,负载做功大小与视在功率成正比。
在调谐电路中的选择性与品质因数Q成正比,同理在无功补偿时与品质因数Q也是成正比,书中没有这个提法,也不计算品质因数。但讲的是有功功率因数,节电与原来的功率因数成反比。
4、为什么在无功补偿中有的会节约电能,有的不节约电能?其原因就是条件不同,在与大电网相通的无功补时,不会节约电能,电感负载中的电流、电压和电功率三不变;在支路电路中做无功补偿,就会节约电能,因为出现, 三增大。
您说:“治理谐波的节能意义绝对比提高功率因数要大。”这是符合事实的,其他网友也有相同的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
治理谐波与无功补偿有不同之处:就是必须串联适当的电抗器,将负载电路与大电网分开,就是在支路中做无功补偿。
5、您提出的计算公式:P=1.73*U*I*COS,是说明在无功补偿中,从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大小不变,当电流减小时,功率因数增大,计算结果不变。
我说的有功功率增大是对电感负载讲的,因为在支路做无功补偿时,出现电流和电压增大现象,原来的功率因数不变,计算结果有功功率增加,如果让负载做功不变,就会节约电能。节电专家来信说:他做50多个工程,没有一个不节电的。
6、您说:“无功补偿与所谓的谐振,其实具有因果关系,并不能将二者混合在一起分析,电压、电流越接近于同相位,其电路出现谐振的几率越大,对电路的负载影响越厉害,严重的会导致更多的能耗。”
可把坏事变成好事,没有坏作用,就不会转变好现象。您说的更多的损耗,与我说的功率增大是相同的现象。功率增大可以串联电感器或调压器,保证与负载电压相同。
现在节电奇迹与电工理论相矛盾,研究此矛盾意义极大,请您参加研究!

网友E:
楼主,既然你这样认为,那我也请教几个问题:1、 不管是集中补偿还是支路补偿,电路负载功率是否变小?2、电容补偿后出现谐振,你都觉得谐振会出现新的能量,那么电路总功率有否增加?3、电路通过功率因素补偿后出现谐波,为避免谐波对其他设备影响,需要增加电抗器,那么电抗器阻止谐波的原理是什么?会不会出现能耗问题?4、电感性负载电压增大、电流增高,会通过那些方面表达出来?5、功率增大之后,想保证负载一定,要串联电感器或者调压器?此举在电气实际应用中妥否?是否会存在新的能耗?

网友E:
再请教楼主帮我分析一下以上参数。

楼主:
回复21楼:
关于您好提出的问题说明书如下:
1、不管是集中补偿还是支路补偿,电路负载功率是否变小?
从您的回复中看,在无功补偿中节约电能,负载消耗的电能必须减少,否则就不会节约电能。
请您想一想:因为电感负载做功大小不变,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消耗的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都不变。如果消耗的电能减少,做功必然会减少。对负载来说,无功功率从什么地方输入都可以,但没有无功功率输入是不行的。
书中讲的电容器的调相作用,是事物的假想,如果电容器具有调相作用,那么电感负载中的无功功率会减少,当功率因数为1.0时,负载中的无功功率也为零。
但从实践中看,负载中的无功功率多少不变,在无功补偿时只改变了无功电流的来源。从电源方面看功率因数的提高是事实,但不是调相作用产生的,是输入无功电流减少产生的。
2、电容补偿后出现谐振,你都觉得谐振会出现新的能量,那么电路总功率有否增加?
从实践中得知:不论是大电网还支路电网,视在功率都是守恒的,即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与负载消耗的视在功率大小相同。
在电路谐振时产生内电动势,输出了无功功率,电网中的视在功必然增加,又因负载中的功率因数不变,所以电网中的有功功率同时增大,负载做功增多。
假设把电网中的电容器全部去掉,因为无功功率的需要量大于有功功率,所以就会缺少一半多的电能。在大电网中是不能做这个试验的,但做小试验时就会发现:电感负载安装电容器后负载做功大小不同。您说的功率因数越高,电路末端负载消耗的电能越多(做功也应增多),也说明电网中的电能增加。
3、电路通过功率因素补偿后出现谐波,为避免谐波对其他设备影响,需要增加电抗器,那么电抗器阻止谐波的原理是什么?会不会出现能耗问题?
谐波分好几种类,有害谐波多数由原来的负载产生的,串联电抗器主要目的是消除有害谐波,同时会增加损耗。但因安装适当的电容器后,让正弦波产生谐振会增加能量,增加的电能大于增加损耗的电能,所以在治理有害谐波时,多数是节约电能的。
4、电感性负载电压增大、电流增高,会通过那些方面表达出来?
在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的电流和电压增高从实际测量中得到,必须在并联电容器后面测量,在前面测量应当是比原来减小的。必须在支路中做无功补偿,感抗等于容抗。因为电流和电压的提高,功率因数不变所以有功功率增加。
5、功率增大之后,想保证负载一定,要串联电感器或者调压器?此举在电气实际应用中妥否?是否会存在新的能耗?
因为电感器或调压器是属于感性负载,消耗的有功功率不多,尤其是在无功补偿时,电容器的容量不是固定的(动态补偿),在感性无功功率增加的同时,容性的无功功率也增大,也就是说内电动势力增大,完全会补偿增加能耗的损失。
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适用。增加的感抗器或调压器是以保证负载的电压要求为前提的。
再请教楼主帮我分析一下以上参数。
1、从表中看功率因数增加:(0.97-0.75)÷0.75×100%=29%,节约电费应当在20%左右,但从表中看基本上没有节约电能。可以说明您们不是在支路中做的补偿,也不是在大电网中补偿,在大电网中补偿电流和电压不变。
2、功率因数提高29%是否准确?根据书中理论,功率因数提高与视在功率减少率是相同的比例。因为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输入有功功率不变,视在功率必须减少29%,从表中看进线电压的增高,说明是在电容器附近测量的。
3、无功补偿电容器的安装位置:必须在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端,电能表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从表中看一定是在电容器前面测量的。
4、两台电机是否是利用同一个变压器?有没有其它负载?
5、输出端机械功率应当不变,就是要保持电机的原来电压值不变。
6、电机温度增加为什么?是负载中的电流增加,输出机械功增加消耗电能增多,温度上升。电机电流是从哪个位置测量的?从数据上看是从电容器前面测量的,如果在电容器后面测量,电流是不会减少的。
希望在邮件中把电路图寄来。

网友E:
第一点,你觉得你回答在点子上了吗,我那一张帖子上提过无功补偿可以节约电能?
第二点,好好想一下感性负载的特性,电压升高对感性负载(特别是电机)影响在哪里,电网电能用多了,是否电机做的功就多了?
第三点,谐振,你知道它的频率和意义吗?特别是对于电路中的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你都知道能量守恒定律,为什么就回答不出来谐振产生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呢?姑且不论电路谐振是否产生电能或者消耗电能,不知道你是否想过谐振对两性负载和电能的影响。
第四点,我帮你回答,电路电压升高、电流增大,对于负载来说,表达的只有通过温度来表现,证明这个负载在做无用功,特别是感性负载!当电路电压超过设计值的时候,铁心过饱和,激磁电流增大,此时电感性负载不但没有做工,相反会消耗更多的能!
第五点,不想跟你讨论,你也是凭空猜想,无严谨性可言。
 楼主,对于你的回答,我也不想再跟你讨论些什么了,特别是连电网总功率在功率因素提高之后是否存在增多或者减小这一块你都还没解释清楚,还有,根据你对我此表的数据第一点分析,你的分析已经是错了,此表令深圳厂家为此落荒而逃!
 我佩服你的猜想,但是没有科学数据支持的猜想只是空想,我也希望你的理论成立,让中国甚至世界的节能技术做到尽善尽美。
 最后提醒你一下:不管你的功率因数能提高多少,电量计量是计算有功功率的,只要电路中总功率增加,电量计量必然增加!其实,我的表格数据充分证明提高功率因数不能省电,你不用看别的数据,只看各种参数变化之后进线总功率是否变化足矣!此表不难看出,不管处于那种参数,总进线功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相对增加,电机温度相应增高,转速没什么改变已经说明电机在消耗能量,但做工一直没增加!

网友I:
配电柜的无功补偿是减小线路上的无功电流和线损的,如果节电,只能降低线损,所以供电部要求,用电户增加无功补偿。

楼主:
尊敬的mat3210:
因为您不想讨论,就到此结束。
但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请原谅!

楼主:
回复7楼:请您调查节电效果是真是假?这不是广告,我不是他们公司的人,通过此事说明在无功补偿中是否会节约电能。
深圳市高力发科技有限公司
http://glflic.cn.makepolo.com/product/100019316037.html
供应风机水泵节电器
主要特点: 节电率达20%-60%

网友J:
请问楼主:你所说的“调相”是不是指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变化?

楼主:
回复28楼:
调相作用是电工书中讲的,在无功补偿时安装适当的电容器,能使有功功率因数提高,称为调相。
从电源方面看,因为输出的视在功率率减小,输出的有功功率不变,所以有功功率因数增大。
但从本质上看不是调相作用产生,是谐振时产生的内电动势,输出了无功电流,电感负载中的无功电流由电容支路输入。电容器虽然不会调相,但能改变无功电流的来源。所以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是调相作用产生的,那么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当减小,与电源输入的电流相同,但实际不相同,证明是谐振现象产生的。

网友J:
功率因数补偿到1时才谐振,而实际上不会补到1,在没有谐振的情况下如何解释?

楼主:
回复30楼:
 引用:“功率因数补偿到1时才谐振,而实际上不会补到1,在没有谐振的情况下如何解释?”
说明:在无功功率补偿时,只能接近1,正常情况下在0.95-0.98之间。谐振现象不是突变的,是渐变的。
无功补偿的测量标准有两个:
1、从电源输入电感负载的电流必须减小;
2、在电源和负载不变时,负载做功必须增大。如果不会增大,就说明不是在支路中补偿,就不会起到节约电费的作用,是给电网补偿。
为了保持电感负载做功大小不变,必须适当安装调压器或串联电抗器。功率因数的提高,是反映谐振程度的物理量,功率因数为1时是谐振的最佳情况。

网友J:
如果是调相作用产生的,那么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当减小,与电源输入的电流相同,但实际不相同,证明是谐振现象产生的。
那么请楼主对上述这句话解释一下,电感中的电流如何减小?什么电流与电源输入的电流相同?

楼主:
回复32楼:
1、电感负载做功需要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不论无功功率是否会做功,都需要它,从什么地方输入都行,但没有输入是不行的。
2、在无功功率补偿前,两种电功率都是从电源输入的。
3、安装适当的电容器后,有功功率从电源输入,有功电流与电压同相位。
4、安装适当的电容器后,无功功率从电容支路输入,因为电源输入的无功电流减少,所以总电流也会减小。

楼主:
回复7楼:从电工书中看,在无功补偿时只会减少输入的总电流,减少电路中的有功损耗,没有讲在电感负载中会节约电能。
书中理论论100年前的理论,在那时无功补偿只是开始阶段,认识不清楚是正常的。但实践向前发展100多年,如果无功补偿真不会节约电费,就不会发展那么快,那么多广泛。
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单位安装电容器方法不正确或测量输入电能位置不正确,出现不节约电费现象。但多数单位是节约电能的。例如:节电专家做50多个工程,没有一个不节约电费的。

楼主:
当代是是节电与窃电难分的时代!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不承认谐振能的存在,但必须利用谐振现象。再请电工们想一想:现象与能量的关系?从力学方面分析:现象是由能量变化产生的,能量增加是现象产生的原因。电路谐振现象的存在是世界公认的,承认谐振现象否认谐振能量的存在,现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特别是谐振现象的表现是什么?是在电感负载中的电流、电压和电功率三增大。书中讲在无功补偿时的电感负载中的电流、电压和电功率三不变,认为谐振与不谐振一个样,那么谐振现象怎么会发现?谐振的名词怎么会产生?

楼主:
通过多次试验发现:直流节电器节电效果比交流节电器效果更大。
其原因是:(1)在电路谐振时输入的电流会减小,在直流电路中输入的电流减小,实际就是输入的有功功率减少。
(2)在交流电路中输入的电流减小,是减少无功功率,有功功率输入大小不变。输出增大是共同的现象。
(3)因为在安装直流节电器后,输入的电能减少,输出的电能增大,所以节电效果比交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