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设计思路是这样的,用传感器将测量信号(工件的长度和直径)送给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经模数转换后把信号送给PLC,然后控制工件的分类,根据工件的长度和直径来分类放置工件。求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不如使用编码器和光栅配合,光栅检测有输入,编码器发送高数计数器信号计数,取得长度数据。

网友B:
直接读取测量值,设定好公差,超出公差则用气缸或者其它执行机构将不良排出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学过,不过还是的谢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