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如何制作光洋PLC 6P电话口与9针串口,高手指点

楼主:
我现在有块光洋SH-48R2型号PLC,这个模块上边只有个6P电话口是下载口,我想自己焊一个6P电话口-----9针串口的通讯线,现在不知道怎么焊,右用过的吗?请指点。

网友A:
呵呵;那个是个RS232口;编程电缆市面上有售的;

网友B:
可以到无锡光洋电子官网下载一下编程手册,上面就有一个图纸。

网友C:
232  3条线 678短接

楼主:
现在搞定了,不过遇到几个问题,买了几个6P的水晶头回家去做线了,到家才发现6P水晶头的1脚和6脚就是假的,都没有插线的孔,真是郁闷!,最后不行拿针在上边自己钻了个孔,最后还好成功一个,耗费小半天时间。

网友A:
呵呵;光洋的电缆有现成的卖的;

网友D(2012-10-05):
请施舍1份光洋SH-48R2的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D:
请施舍1份光洋SH-48R2的编程软件,谢谢!!1211136434@qq.com

网友C:
到家才发现6P水晶头的1脚和6脚就是假的
几毛钱一个
怎么会有假的?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