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希望将传感器串联形成一个回路来控制机械手的吸料!即当两个传感器同时检测到有料的情况下,机械手才能工作!传感器的型号为TLQ5M!

网友A:
什么叫串联成一个回路?

网友B:
其中的一个传感器输出控制另一个传感器的电源,然后另一个输出控制机械手就可以了!

网友C:
也可以每个传感器控制一个继电器,把继电器NO点串联后控制机械手。

网友D:
2楼比3楼成本低一点。

网友E:
两个传感器的开点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可以用光纤来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