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NS2000 7.5KW变频器炸机

楼主(2012-03-30):
此机是从卖变频器的一朋友那要来了报废机 想学一下变频器的维修 不知那位师傅有图纸 ?目前发现 部分铜箔爆裂 IGBT炸 开关电源坏 整流桥坏 还有925光耦处1个二极管击穿 2个开路的《二极管导通电压测量不通》  估计这个二极管是稳压管吧 没有型号不知道它的参数是多少 ?

网友A:
估计是很难修好了。这可能得找专业的变频器维修资料。

楼主:
只要有原件参数 搞定它不难

网友B:
图纸是没有的,多看看咸老师的那两本有关变频的书,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C:
二极管是并联于IGBT的G\E极吗?如果是,可用两只18V稳压管反向串联代替。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找到类似的电路了 说是个10V稳压管

网友C:
噢,应该是-10V驱动电源的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D:
你的模块输出也坏了

楼主:
对就是负10伏的稳压管 我感觉这个供电设计的不合理 要是开关电源直接输出-10那稳定性肯定高很多

楼主:
这个垃圾货用的是单管的K40T120 我是想学维修技术 也花不多少钱 才决定修这个其它师傅确诊的这个报废机

楼主:
目前检测出 电源处  电源管理IC3844 场管K2225 稳压块78l05 光耦7840  L181  二极管 byv26c  18V稳压二极管in4746   电阻 共计:10个 整流桥3516 2个  输出级 4个IGBT K40T120 驱动电源-10v稳压管 4个 驱动光耦目前不知道好坏925和929 代开关电源修好后在检测  以上共计:大小20个元件损坏

网友C:
模块损坏和电源损坏后,坏件数量较多,先修复电源,验证MCU主板输出的6路脉冲正常,再对驱动和逆变电路实施修复。这两部分电路同时坏,坏件数量相应地就多一些。也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修复要细心,一部分部分地修复。

楼主:
嗯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先修复电源在用示波器查看6路驱动波形  我刚拆开的时候开关变压器的俩脚有焊锡短路了 《估计是IGBT那炸出来的 》才烧毁了电源的 估计主控板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驱动光耦的负压稳压管击穿造成负压消失无法正常关断IGBT 使上下臂同时导通 这是炸管的原因吧 我是这样分析的 请您指教一下

网友E:
已经是电子垃圾了,新的也不值几个钱。练练手还可以,修好后其实谁也保证不了可靠性。路远就不要去试了。我修了几年变频器以后越来越胆小了。

楼主:
我是当练手玩的 对于炸管已经习惯了 前段时间做逆变器做短路实验那管跟鞭炮似的 只不过变频器的管子造价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