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这是在哈工大教学视频上截到的一段图,二分频电路,他是这样分析的:

I2.0第一次接通,M10.0线圈有电的那个扫描周期,

a到b通,b到c通,然后再到Q1.4,这个时候Q1.4得电,已经得电了,

然后再往下,e到f不通,f到g通,再到Q1.4

对于这个扫描顺序,我在中华工控网上问过,有人回答是这样的:

按照语句表的顺序来扫描,

就是a到b,b到c,然后e到f,f到g,

然后(a到c) 和(e到g)并起来,再到Q1.4

不知道应该按照哪一个扫描顺序来考虑,请老师回答一下。

网友A:
个人认为,先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

网友B:
输入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扫描 ,最后输出

网友C:
梯形表的规则就是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啊

网友D:
程序扫描是按转换成语句表后的顺序扫描的,所以你先把梯形图转换成语句表的形式,就知道扫描的顺序了。

这段程序需要分成2个网络来写才合规范。

网友E:
这本来就是两个网络呀

楼主:
这本来就是两个网络,这样,我改过来画:

网友D:
第n-1个扫描周期:
网络1中  I2.0为低电平-->M10.0也为低电平;
网络2中  Q1.4为低电平。

第n个扫描周期:
网络1中  I2.0为高电平-->M10.0也为高电平;
网络2中  ab通;因上一周期Q1.4是低电平,所以bc通。所以Q1.4为高电平。

第n+1个扫描周期:
网络1中  无论I2.0保持上一周期的高电平还是转为低电平,因为没有上升沿,所以M10.0为低电平;
网络2中  ab断开而ef通;上一周期Q1.4是高电平,所以bc断开而fg通,能流经e、f、g、c,所以Q1.4保持为高电平。
.
.
.
.
.
.
第n+k扫描周期:
网络1中  此时I2.0又出现了上升沿,所以M10.0为高电平;
网络2中  ab通而ef断开;上一周期Q1.4是高电平,所以bc断开而fg通,经e、f、g、c而使Q1.4保持为高电平的能流在ef处被断开,所以Q1.4转为低电平。

以后的分析同上。
这就形成了二分频:按一下输出,再按一下停止输出;再按又输出,再按又停止。

网友F(2012-05-11):
受教了。非常清晰!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