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这是从书抄下来的程序,书上说这样计时不准确,
1ms分辩率定时器,每隔1ms刷新一次,刷新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在一个扫描周期中要刷新多次,而不和扫描周期同步。
请看图,假如在扫描网络1之前T32的时间到了,那扫描网络1程序的时候,T32常闭断开,T32定时器失电,到网络2,T32的常开触点还是会动作吧?

定时时间到,这个时候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已经刷新了,从网络1扫描到网络2,这个时间很短很短,1ms还没到,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还没有复位,那扫描到的T32常开就应该动作。

不会因为扫描到定时器失电,下一步的程序中它的定时器位和定时器当前值就会立即复位吧?要等间隔1ms才会复位吧?

如果我把T32改成10ms的T33呢??还是这个程序,有用吗?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100ms的定时器多次使用,会丢失时间,为什么呢???

网友A:
在网络4中用T32的常开点带一个中间点,如M1.0。用M1.0常闭点代替网络1中的T32常闭点。

一个原则:不要用自身去复位自己!

楼主:
tongshanxian说得很对,书确实是这样说的,图:

但是为什么呢?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我在最上面发了几个为什么。

但是我看到书上用分辨率为10ms的定时器,就是用自己的常闭复位自己。
我好像看到书上也有100ms的定时器自己的常闭复位自己

网友B:
我是初学,张明波老师说:“1ms和10ms的定时器只能用外部触电控制,100ms的可以用自身的常闭点来启动和复位。”原因我也不知道,我是准备考死记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