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位式控制结构简单在加热炉中应用较多,但应用中常易出现超温现象,由于各种原因会使炉温大大超过给定值,严重时造成事故。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方面:

(1)人为的因素

操作工忘记把温度仪表的开关打开,对于有的仪表其输出继电器的触点是闭合的,将会使加热电路一直加热而造成超温。或者操作工没有把“手动”和“自动”转换开关旋至“自动”档,而在“手动”档位致使加热电路一直处于闭合加热状态,而不受仪表的控制造成超温。再就是维修人员工作马虎造成的,如把给定值设定错了;没有把仪表的零位调正确;没有定期调校仪表而造成误差过大等等。

(2)设备方面的问题

仪表的保险丝断了而没有发现。炉温已到设定温度仪表已动作,但由于中间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的触点烧毛而粘牢断不了电而造成超温。由于热电偶、补偿导线断路、接线端子接触不良,使仪表的输入信号中断,而仪表又没有断线保护时也会造成超温。热电偶、补偿导线短路,或者补偿导线极性接反使指示值偏低许多也会造成超温。再就是由于加热炉本身的热惯性引起的问题,如炉温已到达设定温度,仪表已切断加热电源,但由于炉子的结构、加热功率、温度高低、被加热零部件的大小、热传导参数等的影响,也会出现温度继续上升而造成超温的现象。

对于加热炉的超温现象,以上问题是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操作、维修人员的培训,购买质量过硬的电器、仪表产品来解决的。从技术层面还可以把位式控制更改为时间比例控制、PID控制、智能控制来提高加热炉的控制水平,或者加热炉采用电热丝

来源:仪表承诺网 http://www.ybword.com/ZiXun_OneInf-112300.html

网友A:
这么全面的   保存了

网友B:
不错,过来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