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求高手指导三菱PLC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协议。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屏

楼主:
PLC是FX2N-16MR-001
屏是GT1055-QSBD-C

网友B:
这二个直接通讯就行了;电缆型号选对;

网友A:
GT1055里面已近默认装有FX的驱动,在编程软件中直接选择FX系列的PLC就可以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那怎样通过缆线查找协议和数据帧格式??

网友C:
三菱的产品,直接选好型号就行,同一个品牌的产品

网友D:
要是ab的2711-t6c9l1呢?

楼主:
想问一下
那个屏和PLC连接的RS422针的引脚,哪个是发送,哪个是接受,哪个是读,那个是写??我现在只查到引脚的连接,但是没有每个引脚的定义!

网友E:
不知道MCGS的屏写D区的时候是什么格式的,三菱的人说如果是三菱的屏就是BCD的

楼主:
BCD??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