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计算也不对?

楼主(2012-03-31):
lbStart为输入变量
inputValue也是输入变量
OutputValue是输出变量
wTemp是内部变量,或者定义为inOut变量
奇怪的是wTemp怎么在进行乘法以后,到下面第二行除法了,值就不一样了?

网友A:
问题的关键在于wTemp的数据类型是什么~DINT?或者是REAL?或者是DWORD?
如果不小心设置为WORD,那么就会杯具了。

网友B:
144000的2进制是100011001010000000.
12928的2进制是 11001010000000.
这样就看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