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设计一套恒压供水系统,小区供水,楼顶设置水箱一个,12楼  ,水泵两台,直接接入自来水网抽水到楼顶水箱,使用一台变频器,切换两台水泵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缺水的话,会造成电机损坏,这个问题要加什么装置控制。

网友A:
在水泵进水口加个4--20mA压力传感器,压力低于0.02MPa停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一个缺水保护电路 楼上已经说了  要是想成本低点 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俩个中间继电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缺水保护电路 楼上已经说了  要是想成本低点 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俩个中间继电器搞定

要如何加入中间继电器,压力表是输出阻值的大小,不是通断的

网友C:
这个恒压供水系统是成熟设备,市场上早就有现成的成套机型,变频控制缺水停机,超压停机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泵进水口加个4--20mA压力传感器,压力低于0.02MPa停机就可以了。

感谢指导

网友D:
加一块HD3000N智能仪表和一块压力变送器即可实现在设定的压力值内启停,也可设定缺水停泵和超压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