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三肯vm06变频器,带一台45KW电机,平时频率设在45HZ,电流正常值为40A,几天前停机保养,再启动时电流达到103A,测量电机及线路均正常,三相电流都是103安,正常运行后也是,这个是变频器显示的,此电机只是空调风机用,今天另外一台也出现相同情况,请帮助解决。

网友A:
查进风口出风口有无位置变化.负载变大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