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在刚使用的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反转了不在控制柜里换线  在电动机的端子上换几根线

网友A:
启动和运行都反的话,在电机端子上任意调二项就可以

网友B:
更换二根线

楼主:
那出线端不换了吗

网友C:
你要动4跟线:U1,V1,W1  将U1,V1对调;将W2,U2对调。必需两对一起调!
            W2,U2,V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动4跟线:U1,V1,W1  将U1,V1对调;将W2,U2对调。必需两对一起调!
             W2,U2,V2

网友E:
把电源进线更换2相不是更简单?

网友F:
还是换电源两相省事.

网友G:
空调是夏天汽车里面最常用的设施,使用一段时间后难免有异味,这样会让原本就狭小的车内环境变得很不舒服,时间长了影响开车心情不说还可能危害身体健康,这时候及时清洗空调显得十分必要,如果不嫌麻烦你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清洗,具体操作我们可以向你支支招:

工具/原料
空调清洗

步骤/方法
买泡沫清洗消毒剂:家用车用空调清洗剂一瓶。
准备工作:找个空气清新的地方,打开前盖,在副驾位前方的进风口位置取出空调隔,打开所有车窗,准备一块布等一会儿需要擦出风口。
开始清洗:点火,关掉AC使用用外循环,掰到最大的风量,记得风要对着驾驶员吹(不要向着脚吹), 然后给清洗剂插上导管用力摇,对着副驾前方的进风口喷进泡沫(喷多少自己依情况而定,可以整瓶都喷光了),此时注意出风口处喷出泡沫,用布随时准备擦干泡沫...
等待:完成上面步骤后开着风别管它,让它吹上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关掉风,熄火,让脏水从车底下的排水管漏出,大概再等个几分钟吧就可以看到地下的一大片污水,说明空调清洗已大功告成,装上空调隔,点火开空调,此时空调喷出的风已经和以前大有不同了。
注意事项
提醒大家,一定按照步骤做好,不然会影响清洁效果。
转载请注明:LG空调维修http://www.lg2010.com

网友H:
虽然换电源线简单,但是楼主提出的是从电机处换线,当然换四根线了。

网友I:
想反转 电源进线任意互换2根线  就可以了啊   何必去电子端子换啊

网友J:
不明白,星-三角启动有没这种情况:
启动时是正转,换到三角运行时又成反转了?
如果有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
我去面试的时候那个公司出的题

网友K:
楼主可能是不方便在控制柜里调线吧?要不在柜里不省事多了!

网友L:
电机端要换4根哦。

网友M:
电机端要换4根线,最好是在电源换2根线就行了.

网友B:
任意二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N:
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电源两相省事.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你要动4跟线:U1,V1,W1 将U1,V1对调;将W2,U2对调。必需两对一起调!
W2,U2,V2
这个是对的,掉线一定要注意对应。

网友Q:
支持调换电源的两项线,准确一些!

楼主:
这是考官出的题

网友R:
面试什么职位哦, 如果机器是单独的运行的还是换电源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