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2-03-31):
用的是台达0.2kw的变频器  可是发现别人老喜欢调频率  怎么样能把参数锁住 谢谢。。

网友A:
这个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你在这里发贴子又不说明台达那个系列的,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频率来源;

网友C:
调好你要的频率以后,再把操作面板锁定。

网友D:
把操作面板取消,外加控制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