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本人有一台ABB550系列11KW变频器原先是模块炸了,把电路板修好后,没模块不能试机,把模块装好试机,U相上桥没有输出,把光耦更换后直流输出三相平衡,但是测交流没有电压,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大多是驱动电路问题,再再好好查查吧,我虽然没有修过ABB的东西,但感觉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B:
驱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C:
是下三个桥臂的IGBT没有导通,形不成输出电流回路。可能是下三路驱动共用一路驱动供电,是供电电源出现了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问题解决了,是控制板接线错误造成的。(因没有面板看不到运行情况,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端,AI1、AI2设定为AI2而接的是AI1,该变频设定了停机应行制动功能,所以启动时没加模拟量电压频率一直为零。所以制动,CPU板控制输出的是直流制动电压,后来找了个面板才发现上面这些问题)

网友D(2012-12-11):
求解:ABB550驱动S5A2是什么管??U SS是什么管??

网友D:
求解:U.V下管无输出,A3210也换了。。ABB550驱动S5A2是什么管??U SS是坏的,是什么管??用什么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