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模块

楼主(2012-03-31):
有谁用过三菱的远程模块吗具体的型号如下:AJ65SBTB1-32D1这个型号的是输出模块共32个点的,还有输入形式AJ65SBTB1-16T1我的问题是模块上面的接线端子DA,DG,DB,SLD,CT+,COM-,具体的含义,因为我没有模块的说明书。
还有我不明白的在厂里设备上看见此模块上面的COM怎么连接的是24+V,三菱的COM端连接的不都是24-V/OV吗。
远程模块和PLC有什么关联,我知道是同过一根总线把信号相互的传递,为了减少现场接大量的线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网友A:
这个是三菱CC-Link的远程I/O模块,有专门的说明手册,介绍接线的
DA,DG,DB,SLD是用来连接CC-Link电缆的,然后这个模块还要接24V电源,上面还有拨码设置站号和波特率等

楼主:
不知你是否有这方面的说明手册,能否发给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