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各位师兄,本套恒压供水楼顶有设置一个水箱,水直接从自来水网抽到水箱里,再供给各楼层,现在想问在楼顶水箱没有密封的情况下,使用远传压力表是否可以,能反应管道压力吗,

第二点,远传压力表应安装在哪个位置合适,水泵后,还是其他地方好一点?

劳请各位有恒压供水经验的,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要检测什么位置压力?泵后压力只是在打水时的压力,与用户供水管道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如果检测用户用水管道压力!各层压力都有区别(底层压力最高),压力远传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是你要那个数据问题!

网友B:
从描述看楼顶的水箱是一个开口的容器,如果使用压力检测,只能检测水产生的静压即水的高度,也就是水箱的液位。要想知道管道的压力就要在响应管道的位置处取压检测,比如泵出口的压力就在泵出口,二层的水压就在二层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