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众位前辈,我在网上查变压器可负荷多大负载时,一般是说荷变压器容量乘以0.8,即假如一个200KVA变压器,它的最大负荷应当控制在200乘0.8=160KW。
 但是我又一想,200KVA变压器二次侧电流估算为300A,而160KW三相负载的电流按一个千瓦2安培计算,是320A电流,超过了呀,而且变压器容量越大,超过的超大。
 是否应当按二次侧电流300A除以2=150KW,这些得出可负荷的三相负载是150KW。如果是单相负载则每根相线中可负荷的负载是300A除以4.5=66.6KW(单相负载每千瓦4.5A,66.6KW乘4.5A=300A)。
 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上百度搜

网友B:
根据视在功率公式q=3的平方根×I×U 得出200KVA变压器二次侧就是300A啊,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视在功率公式q=3的平方根×I×U 得出200KVA变压器二次侧就是300A啊,没错

 我的意思是:如果按变压器容量乘以0.8来算它的最大负荷,则200KVA变压器的最大三相负荷为200KVA乘0.8=160KW。而三相负荷160KW产生的线电流是320A,超过了变压器的二次侧额定电流。
 是否应按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300A除以2=150KW,这些得出可负荷的三相负载是150KW。如果是单相负载则每根相线中可负荷的负载是300A除4.5=66.6KW(单相负载每千瓦4.5A,66.6KW乘4.5A=300A)。

网友C: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麻烦你先搞清楚  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再说好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1.732 U I,粗略计算可以直接KVA*1.5,300A是没有错滴!
你不要绕来绕去,把你自己搞死,你那个算法是不对滴

思路错了!

网友F:
好像是先把KVA换算过来吧

网友G:
你二次侧的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H:
变压器铭牌上有最大负载电流大小。

网友I:
P=1.732*I线*U线*cosφ=3*I相*U相*cos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