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漂移

楼主(2012-04-01):
伺服定位漂移,我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系统,HC-FKS43 带20mm的丝杆;我发脉冲走500mm的距离。在低中速情况下是能达到精确定位。但当速度再往上调时,出现了定位漂移的情况,向电机方向偏移,请问下是不是伺服电机功率不够引起的?丝杆我也换过,联轴器我也换过,电机也换过,但情况是一样.图片看附件。。

网友A:
运动系统在速度高时,惯性运动的动能大,所以“当速度再往上调时,出现了定位漂移的情况,”。

网友B:
向电机方向偏移?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只是感觉有点奇怪。起速太快?参数修改?有待研究。。。

网友C:
脉冲步数由原来的2000步调到10000或者12000就基本ok了。

网友D:
肯定不是的,除非你没装好。

网友A:
脉冲步数由原来的2000步调到10000或者12000就基本ok了。

也就是脉冲当量缩小了,电机速度减小了,工件移动变慢了!

网友E:
伺服定位漂移,我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系统,HC-FKS43 带20mm的丝杆;我发脉冲走500mm的距离。在低中速情况下是能达到精确定位。但当速度再往上调时,出现了定位漂移的情况,向电机方向偏移。电机是“HC-KFS43”吧。
这样情况不多见。 不知道你说的“定位漂移”是过冲,还是“漂移”,过冲,可以在伺服里设参数来改善,或是上位机改善参数,“漂移”的话,麻烦多了,三菱的专用类似的模块,如QD75有专门针对这样功能的。你可以去查看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