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我修一个三菱的MR-E-200A的伺服放大器,由于不是在现场,不能接编码器,所以只能单独给放大器供电,供电后报编码器故障,我怎样接线才能把报警解除。

网友A(2012-05-10):
找个数控机床,把手轮拆下来,当编码器用。

网友B:
楼上老师我想问一下有编码器没电机又如何测试,我想修伺服的难点在不是整机情况下如何测试确定设备是修好的

楼主:
对呀,这才是问题关键。有老多因素控制着呢

网友B:
非常期待那位老师能解答一下,或者那位师傅见过别人怎么处理希望能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