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转速范围

楼主(2012-04-01):
请问下电机转速范围是多少呢? N=60F/P 感觉电机最大的转速也只有 60*50=3000转啊 为什么有的地方出现电机转速为3600转或者其他的速度呢?
请指教!

网友A:
可以改变频率老改变转速,中国频率是50HZ如日本频率是50HZ,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600转

网友B:
F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C:
生产精确测量电动机,离心机等设备转速。数字显示。输出4--20MA
电话:0550-7035187

网友D:
速度可随频率大小而改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变频率老改变转速,中国频率是50HZ如日本频率是50HZ,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600转
你这个到底怎么算滴呀:50HZ的转速跑出来3600,我大汉,蒙古大汗!

不好意思频率写错了,应该是60HZ.可以改变频率老改变转速,中国频率是50HZ如日本频率是60HZ,电机的同步转速是3600转

网友F:
什么型号的电机是3600转啊?我知道Y系列的电机2极的是3000转啊4极的是1500转6极的是1000转8极的是700转,楼上的3600转电机想是用的什么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