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在万用表使用完毕以后,档位选择开关放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A:
关机 最高交流电压档

网友B:
交流电压最大档。

网友C:
与楼上两位意见相同,比如可置于交流500V档,以防止他人使用时误测电压;
或者置于停止位。

网友D:
是的,交流最高档...

网友E:
当然是电压档咯!这种问题也问?

网友F:
最高交流电压档

网友G:
交流电流最高测量值档
如果老式的指针式万用表有空挡位的就放空挡位

网友H:
我的是放在关机档,表和表有不同。

网友I:
OFF或最高交流电压档

网友J:
我们老师怎么说是至于电阻最高档呢

网友K:
你们老师傻呗?

网友L:
是你听错了

网友M:
关闭位置或者交流电压最高档。

网友N:
咱俩的表差不多

网友O:
交流电压档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电压档咯!这种问题也问?

为什么呢?为何不能放在其它档呢?例如直流电压档。

网友Q:
交流电压最高档

楼主:
各位老师的回答很精彩!

网友R:
关机档或最高交流电压档

网友S:
关机档最好 。习惯

网友T:
交流最高档

网友U:
关机档,交流最高档

网友K:
大家好像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都很教条!都很机械!其实除了要断开电源开关外,放在任何位置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每次使用前必须选择正确的档位!

网友V: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像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都很教条!都很机械!其实除了要断开电源开关外,放在任何位置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每次使用前必须选择正确的档位!
有理

网友W:
数字式的打到OFF或者电流最高档……

网友X:
最高电阻档是不也可以。

网友Y:
最高交流档或OFF

网友Z:
楼上的几位师兄说得对

网友AA:
我的有OFF挡  所以都放在那里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我的有OFF挡  所以都放在那里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像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都很教条!都很机械!其实除了要断开电源开关外,放在任何位置都没有问题!关键是每次使用前必须选择正确的档位!
基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因为许多教材上都是这么说的。对最“古老”的指针式三用表,应放在交流电压最高档,为什么呢?因为电阻档是要由内装电池供电才能测量,所以电阻档是不能放的,放在那里就会把电池的电用光。除了电阻档其它各档都可以放,关键是使用前必须正确选档。为了安全起见,以防万一,都放在交流电压最高档,因为用这个档去测任何参数都不会有不良后果。如果放在电流档,万一有人拿起来就去测电压,就会造成短路,说不定把表都炸了。对多功能数字表一般都有OFF档,放此就行。

网友AC:
引用 网友I:
OFF或最高交流电压档

楼主:
各位老师都是有才人哦!学习了!

网友AD:
楼上的说的很对,放在"OFF”或最高交流电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