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变频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制动电阻?有人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就是电机制动的过程,那哪些情况会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比如我的电机靠外部力量来制动,比如电磁抱闸等等,这时驱动电机的变频器还需要加制动电阻吗?加了制动电阻,变频器上的哪些参数要做相应修改?还有制动电阻的选取依据哪些原则呢?怎么选取?THANKS

网友A:
这个方面的问题,在网上有很多的交流和相关的文章。电机的发电过程就是制动过程这个没错。就是这样。那些情况是发电状态?这个也很好理解,电机减速停车,电机制动等都是发电状态。从闭环控制来说,电机的转速设定值小于电机实际转速的时候,都是制动或发电状态。

关于制动电阻如何选,如何算,有许多现成的文章描述这个,就不在此赘述了。

网友B:
呵呵;用外部抱闸一般变频器都设成自由停车,与刹车电阻无关;
减速时间你需要短的话,变频器自带刹车功能,加刹车电阻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的倾情回答,对制动电阻算是有了大概了解了

网友C:
测速变送器,输出4--20MA,到PLC。控制变频器,控制和测量电机等设备转速。
电话:0550-7035187

网友D:
如果有抱闸是不需要制动电阻的。

网友E(2012-05-10):
限流 刹车 就是制动电阻最大的作用。

网友F(2012-10-08):
制动电阻主要是消耗母线电流的作用,防止母线电压过高损坏变频器。如果制动时母线电压并不高,就没必要加。

网友G:
学习了!谢谢楼上详解!

网友H:
是否需要用制动电阻,这就要看变频器在减速是有无报过压的警报,如果减速时间已经符合你的要求的情况下变频器也能正常减速,那就不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I:
制动电阻是消除感生电动势的,防止电机制动时直流母线过压报警。

网友J(2013-05-30):
普传的制动单元(BRAKE UNIT)主要用在变频器需急降速、刹车、定位的场合。变频器在降速时,由于负载惯性的关系,急降速时会将动能变成电能储存在直流母线上,因此必须使用本制动(电阻)器将回生电压予以消耗,否则变频器将会跳过压保护或故障。
  一般在离心机、洗衣机、天车、电梯、纺织机械、造纸机械、伸线机械(拉丝机)、绕线机、制药、比例联动系统中均可使用.普传科技为您服务!13526633982

网友K(2016-10-02):
回复 网友D:
哪的看你变频器里面有驱动部分没有 一般都是外接 如果内接就不需要了 就是里面可有驱动电阻 把电机停车旋转发电的那部分电流消耗掉或者转给变频器内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