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请问变频器调速时, 电压变化吗。例如3O赫兹 对于电压时多少 50赫兹对应是多少,这些对应值是自动生成,还是可以设定

网友A:
你应该好好看看用户手册,看看什么是V/F控制?

网友B:
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D:
呵呵;电压当然要变了;

网友E:
变频器改变的应该是频率,

网友F:
呵呵!肯定有个电压/频率比呀,不然在频率是1HZ时,电压380V,你想下会是什么后果!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那这个对应值可以更改 还是固定  的啊

网友G:
理论上变频器改变频率,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H:
看变频器说明书V/F.

网友I:
我觉得还是分两个阶段来描述比较贴切。

在额定频率以下的运行,改变电机转速,电机电压要随之改变。也就是说,电机运行在30Hz与50Hz时的电压是不同的。

在额定频率以上的运行,改变电机转速,电机电压不随之改变。电机电压恒定不变。

网友J:
任工说的在理

楼主:
谢谢10楼的朋友

网友K:
变频器改变频率电压最大值不变,有效值在大于50hz时变大,小于50hz时变小

网友L:
不是u/f的话  50hz对应的是380v  自己算吧

网友M:
V/F控制,380V 50HZ ,我用电位器调变频器速度,电压随频率起伏。

楼主(2012-07-06):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N:
看变频器说明书V/F.即。压频比

网友I:
在变频器传动的系统中,电机在额定频率以下运行时,改变频率,电压不变?怎么可能呢?电压决定电机的反电势,如果转速越接近额定点,电机的电压就应该越接近额定电压才是呀。电压是随转速变化的(在电机额定频率之前的调速特性)。

啥时候,改变频率,电压不变呢?那是超过额定频率以后,也就是说,在电机运行在额定转速以上的时候,改变运行频率,电机电压不变。此时电机是弱磁升速调节。

网友O:
频率、电压都变化的

网友P:
应该是变的吧。当频率到达设置频率时,电压才会不变。随着频率上升电压也上升的

网友Q:
自己用表两下不就清楚了,电压和频率成正比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