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就是 万能表   A与B  点了  L与N  就一直响后面关了再开还是一样!

网友A:
是不是坏了,别的档位正常吗

网友B:
不是把档位弄错导致表坏了把.

网友C:
有点意思,可以当音乐听听吗?

网友D:
测通断了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的万用表选择在电流或者电阻档位等,再直接测量市电:恭喜你中标了,搞电工的烧毁万用表这个情况有的

网友G:
估计你是在电阻档上测量了电压,造成内部电路损坏了。

网友H:
电阻档测电压吧万用表烧坏了

楼主:
是测了市电了!  一开起来所有档位都会叫,那可能就是被我给烧坏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C:
结果是万用表彻底报废了!

网友I:
用错档表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