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天气转晴,但气温也跟着上升了,我们厂几台球磨机变频器也感觉到了,到上午11点左右车间反映说有两台过热停机了,叫我们过去看看怎么处理, 果然,去到现场我们观察到,每隔十分钟就报警,看下监测的模块温度都到七十五度了,怪不得会报警,
   过热,肯定是与冷却系统有关,我们清理冷却通道后变频器温度大概在62度,这算过关了,但我又想到这才温度刚高点,模块就这么高温度
那到了夏天,变频器不是没法工作了,大家在工作中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能说说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A:
把散热的通道改造下,把室外的低温空气引入冷却。

网友B:
变频器散热片上有灰了

网友C:
改善外界环境因素

网友D:
改善通风条件

网友E:
加空调,我们单位在天热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F:
把变频器的外壳拆开,把里面的灰尘清扫一下,有高压气的吹一下更好!

网友A:
嗯,把电器柜放在有空调的房间内,是个不错的思路。春夏秋冬全天候保证冷却介质环境温度不会升高,有利于散热。

网友G:
清灰更换散热风扇,加风机冷却

网友H:
买空调给它降温吧!效果很好

网友I: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柜房间都有空调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厂里也是加空调,加风扇吹的,我看到有些电控柜配有冷气机的,也还不错,

网友J:
都一样的解决方案

网友K:
空调降温是好, 变频器是发热器件,集装空调不能常规选配.要选大.成本高,空调长运费能.在环境温度高的场所我的是选大一档,常温风冷.挂在机箱内,进风口要装大面积过滤网,保证足够的通风量.出风 口直接排出尽量一次通过,不要顺环.为了保证在过载下不烧电机,过载保护值选择要跟据实际用的电机的额定电流*105%-120%选.当然设备供方是不会选大的,保修一过最好坏,不然他们没生意做了.

网友L:
粉尘太多的场合,应经常清理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