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发那科梯形图编辑软件LADDER-III V5.7在编辑时为什么不能用助记符语言

网友A:
1.打洞:在窗台上或墙壁上打开一个洞口,润口下沿离地面高度,一般为1-2米,洞口尺寸要比窗式空调器的外形尺寸稍大些。洞口打好后,用水泥砂浆抹平。

   2.镶进木根:为使空调器平放地摆放,要做一个木框放在润孔内。木框要涂以油漆,防止吸潮变形。木框与洞孔之间要安装严密,做到稳固牢靠。

   3.嵌进密封条:在空调器与木框板之间的缝破中,要嵌进导热系数小的泡沫塑料,以防外界热空气从缝隙中流入,影响房间内的降温。同时嵌进密封条时,要使室内端,略高于室外端,以利于空调器中冷凝水的排出。

   4.做好支撑架.空调器伸出窗外的部分,必须用支架来支排,使其平稳牢固。若用木刹,则方木的宽度和厚度不得小于80毫米,若用钢制,则角钢的规格为50x5毫米,各接口处应焊牢。如果建筑物结构较差或窗口位置较低(如底夜、平房),支承架可直接支于地面上。木架要涂上油漆,角钢也要涂上防锈漆。

   5.防雨防晒板:空调器伸出窗外部份,为防止日晒雨淋,必须在空调器的上方,安装一块防晒防雨板,一般皆选用石棉瓦楞板或塑料瓦楞板。

   6.电源:空调器使用时,一定要用专用线供电,不能用分支擂座。在供电线路上,必需加上15A的保险丝,并确保供电电压在额定电压110%范围内,以免电压过少或过小而引起电机的烧坏
转载请注明:约克空调维修www.york201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