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HW-E16Z220R+HW-SO4RC024N+HD070T+PT100) 这个组合做四通道温控可以吗??

网友A:
你好!这主要是看你输出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如果是模拟量的话这个组合是行的;如果是开关量的话,最好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

楼主(2012-06-06):
控制两位两通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主要是看你输出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如果是模拟量的话这个组合是行的;如果是开关量的话,最好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

什么是开关量? 什么是模拟量?

网友B:
什么是开关量? 什么是模拟量?
这是plc的基本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开关量? 什么是模拟量?
这是plc的基本知识了
我选的那个组合与二楼的回答是否????

网友C:
温度控制一般用2种控制方式,一是开关量输出点+外部固态继电器,通过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比率来控制温度,二是模拟量输出点+可控硅触发模块+可控硅,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分过零触发和移相触发)。1楼说的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输出就是指这个意思,因为开关量输出控制需要频繁通断控制固态继电器,所以不能使用继电器输出点,只能选择晶体管输出点。因此主机型号应该是HW-E16ZS024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控制一般用2种控制方式,一是开关量输出点+外部固态继电器,通过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比率来控制温度,二是模拟量输出点+可控硅触发模块+可控硅,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分过零触发和移相触发)。1楼说的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输出就是指这个意思,因为开关量输出控制需要频繁通断控制固态继电器,所以不能使用继电器输出点,只能选择晶体管输出点。因此主机型号应该是HW-E16ZS024T

要控制的不是电加热器,是控制两位两通电磁阀,高温蒸汽加热,两种型号应该都可以用。PLC输出加继电器扩容控制电磁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