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30触控屏画面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2-04-01):
最近帮人换个GT1030触控屏,PLC是三菱FX1N-60MR的 ,原来用的是F930的屏,现在换成这个型号,画面基本上都弄好了,就是没办法用PLC软元件进行画面切换,现附上原始PLC程序和现在的编辑过后的画面,(原始画面厂家是用DU编辑,我是用GTD2读出来备份的,现在发觉很多都是错的),看到网上说需要在PLC里写程序将画面号写入画面切换寄存器,这个PLC程序里面没看出来是那一个,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先把你设置的屏的控制区选定;

网友B:
东西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把你设置的屏的控制区选定;
谢谢版主,只是以前没搞过触控屏,不知道在那儿设置
,我用的是GTD2的软件,麻烦再次指点下,谢谢!

网友C:
我用的是GT3的软件打开的,楼主可以在PLC里试一下,让M40---M44随便哪一个强制为NO,然后再看看画面有没有转换,你最好把原来的程序传上来。

网友C:
你的程序里面那种我没用过,一般用PLC切换画面是用数据寄存器,先在触摸屏里设置好是用哪个寄存器,然后在PLC里把需要显示的画面号传送到该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这个是用GTD2读的原始程序,PLC和F930屏的在一个文件夹里面,现在没有好的F930屏了,原来的进酸液报废了,没法用DU软件读取,请帮忙看看,再次感谢!

网友C:
我用仿真软件试了几个系列的都不行,我建议你还是先用后一种方法。

网友C:
楼主可以把这个问题发到三菱论坛,那里的版主是三菱专家来的,他们应该是能解决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