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条3X35+1的电缆做主输电电缆。由于挖掘机挖土将电缆的零线挖断a。相和B相相接地。由于不知道 原因。所以出现了以下奇怪的现象,三项电压偏高20伏左右。单相电压偏高40伏。所有的单相设备全都吧不能使用。但三项设备正常请问一下各位师傅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由于挖掘机挖土将电缆的零线挖断

网友B:
配电柜里的电压??

网友C:
没有完全清楚楼主所描述的,是不是说:
1.零线已经完全断裂;
2.A相、B相绝缘已破损。
另:
电压的偏高,判断依据是什么,与配电间或取电源点电压相比较吗?
零线已断,单相电压是如何测得的,还是对“零线”吗(负载的中点)?
单相设备中,有照明灯吗;单相设备是分布在三相,还是在一相上;单相设备有无过压保护?
A相、B相的接地,是断电后测得的吗?

网友D:
把挖断的零线接上,全部恢复好绝缘,故障也就解决了。

网友E:
把断裂的电缆重新接好,一切还原!

楼主:
零线已经断开了。A相和B相绝缘皮已经破开。用万用表测故障点后面三相在445伏左右单相在270伏左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你那表不准了吧

网友G:
急求指教!!
专门注册个马甲来请教版主的,本人现在遇到一个难题:本人所在一家液化气充装站,用的是专变,可最近发现办公和宿舍用的那组照明线路一用到大功率的电器时就会断电,停用后恢复正常,而站台充装用的电机之类没有影响。检查线路接触点和保险丝又没有问题,电柜的三相电压也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因为本人水平有限,可能描述不太清楚。请见谅,并请抽空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H:
我也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A、B对地,空开不跳的呀?没见过这么牛的设备。不过知道线断了,按颜色重新压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I:
好好处理一下挖断的线路,绝缘和线头都要处理好再使用。

网友J:
把挖断处连接好!测一下电缆绝缘合格就可恢复送电,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网友K:
最终出口三相线电压时多少,单相电压(相线对零线)时多少,肯定是有不对的地方,仔细查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全清楚楼主所描述的,是不是说:
1.零线已经完全断裂;
2.A相、B相绝缘已破损。
另:
电压的偏高,判断依据是什么,与配电间或取电源点电压相比较吗?
零线已断,单相电压是如何测得的,还是对“零线”吗(负载的中点)?
单相设备中,有照明灯吗;单相设备是分布在三相,还是在一相上;单相设备有无过压保护?
A相、B相的接地,是断电后测得的吗?
说了半天 就这个事关键的

网友M:
零线挖断,单相设备肯定不能使用了!单相设备使用的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零线短了。自然单相设备使用就瘫痪了!

网友N:
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挖掘机把主线搞坏时没沾水,也就是说挖掘机作业面很干燥,才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电压测量的结果是供电变压器输出电压调整的问题。现在几乎每个单位380V的供电电压都会比书上说的高很多。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的电源电压!

网友O:
1.零线已经完全断裂;没有了零线,单相用电设备就不能工作。
2.A相、B相绝缘已破损;现在三相设备能够正常使用,证明A、B、C相相互绝缘,没有短路现象。但是破损的地方必须立即处理后才能使用。
3.三项电压偏高20伏左右。三相电压偏高的情况是有的(400V)。单相电压偏高40伏,不知你是怎么测量的,如果单相电压超过10%(高或者低),用电器就会受影响。

楼主:
测电压是用数字万用表测得。应该不会错。电缆的零线已经接好绝缘也处理好了。故障也消除了,只是不知道原因吧啦

网友P(2012-05-02):
0线断开,一相正常,一相偏高,一相偏低,这种情况是不能用的,高会高到400多伏

网友P:
8楼的,你的问题,是接头没接好,或者是松动请检查一下,再看看三相负载平衡吗?

0线接头查找一下,主要是公共接头部分。

楼主(2012-10-19):
原因已经找出来了。是把零线挖段了。三项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Q:
把零线接好

楼主:
已经接好了。谢谢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N:
这种现象只有一种解释,挖掘机把主线搞坏时没沾水,也就是说挖掘机作业面很干燥,才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电压测量的结果是供电变压器输出电压调整的问题。现在几乎每个单位380V的供电电压都会比书上说的高很多。
一般都是400左右

楼主:
因为地面很干燥。断路器很大断点据开关很远。所以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