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请问各位老师,如何在梯形图中写入时钟脉冲。比如要使一个灯亮一秒停一秒持续三次然后关断。
我在一个视频上看到一个交通灯的程序,它要求写入M8013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该怎样写。

网友A:
呵呵;M8013是三菱的PLC,你不要张冠李戴;

网友B:
楼主,你还是先把三菱和OMRON各自的时间脉冲熟悉下,别乱套啊

楼主:
那么请问欧姆龙的该怎样写呢?
我就是初学啊。以前得到ZCMY版主的许多帮助,谢谢。
另外CPM2AE为什么不能写入TMHH和定时器复位CNR指令。

我用的是CX-P7.1的软件,CIF02数据线。

网友A:
OMRON CPM2AE内部没有电压,就没有实时时钟了;
但一秒的特殊继电器是有的;对应:2550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MRON CPM2AE内部没有电压,就没有实时时钟了;
但一秒的特殊继电器是有的;对应:25502

网友D(2014-05-17):
25400 25401 25500 25501 都是时钟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