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2):
请问各位高手,台达DVP  PLC现在没有密码,可设定密码就是设定不上怎么回事啊?不是在通信—系统安全设置—密码功能里设置吗?谢谢

网友A:
是在这里设置的呀!

网友B:
哪个系列?
是连机后设的?

网友C:
你设置完毕,不知道存储了没有?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本机型号:DVP-24ES,是联机设定啊。储存是怎么储存啊,确认储存不了吗?

网友B:
联机后设定一下就行了;
然后PLC断电一下,再送电读取看下是不是要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