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FOR NEXT)指令问题

楼主(2012-04-02):
现在写一个程序——CPU型号:CJ2M-CPU13
想用FOR NEXT 指令
但是在写入时出现指令警示,指令显示为红色,
无法编辑
请高手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FOR和NEXT是要一一对应关系的,你这样写肯定不行的呀!

楼主:
我是成对写的——
可是写完还是这样,
显示红色——

网友B:
唉!小日本的貌似都不能这样写,没道理可讲,只有S7-200可以。

楼主:
不会啊,
我原来用三菱的就没问题的,
不知是CJ2M-CPU13这个系列不支持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C:
不能加第一次循环,应该直接与左母线连接,如果第一次执行后要跳过去,,用cjp,jmp,jme

楼主:
楼上的高手,
麻烦你写个FOR NEXT指令程序截个图,
学习一下,
先谢了!!!!

楼主:
我按照指令手册上面的写格式写也不行的

网友C:
LD P_First_Cycle
MOV(021) &200 D100
FOR(512) #11
LD P_First_Cycle
+(400) D100 &1 D100
MOV(021) &1 @D100
NEXT(513)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同行们想互帮助,,
在此,更感谢为中华工控事业辛勤工作的同胞们!!!

网友D(2012-07-05):
为什么我在编程软件上写不上 for---next 指令呢。软件里面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一样。什么原因???

网友E(2014-02-11):
为什么我写的for指令模拟时不加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