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线

楼主(2012-04-02):
请问8跟线的旋转编码器的每跟线的作用A-A+B-B+Z-Z+及电源线,以及该8根线的接线方式,详细,谢谢

网友A:
说的是什么

网友B:
这是差分输出的;

楼主:
受教了,谢谢,可是他们应该怎样连线呢?

网友B:
呵呵;关键是你连编码器的设备也要能接收差分信号;

楼主:
我连接的是编码器

楼主:
说错了,我的编码器是和变频器相连的

网友C:
看一下变频器资料,直接选连接简单的编码器

网友D:
变频器可以接8根线,也可以接3根线的简单测速,看应用了。

网友E:
编码器的说明书都有接线的图纸的 好好看

网友F(2012-06-18):
这个要看你的变频器的PG卡了,差分信号的一般都 是接收芯片,如接收芯片是 26LS32那编码器上的差分芯片就应该是26LS31,这个电压是5V的,当然在宽电压的情况下,一般是7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