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S与 S7-200连接线焊错会不会烧毁PLC和触摸屏?

楼主(2012-04-02):
GP2500S与 S7-200连接线焊错会不会烧毁PLC和触摸屏?我在网上买了一根线,通讯一直不正确,后来测量,发现是25芯的15和16脚对应到9芯的7脚上去了,资料显示应该对应到8脚。25芯的接口闻着有烧糊的味道。谢谢了

网友A:
呵呵;S7-200的编程口上有DC24V,可能会把通讯口烧毁;
这个电缆最好买屏的时候配过来,或向专业的供应商求购;

网友A:
可能你的GP2500通讯口已经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B:
如果有糊味估计是通讯芯片已经损坏,一般不会对cpu有影响。

楼主:
悲剧了,我的触摸屏自检出错了 RECEIVE TIME-OUT ERROR。估计是烧毁了,怎么办啊?维修贵不贵啊?

网友A:
呵呵;只能送检了,让维修处报价格;

网友C:
10几20的小东西有可能花了你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