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2):
FX3U+MR-J2S-20A内置定位的接线图谁有?
 伺服RD信号在满足什么条件下才会on?

网友A:
参考FX3U手册定位控制篇后面的附录,里面有和J3伺服的连接图,
伺服在主电源、EMG SON LSP LSN等信号闭合后,就可以处于准备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