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2-04-02):
高频变压器中的反馈绕组是指什么绕组,它有什么作用?跟次级绕组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反馈绕组即是次级绕组之一。自激型开关电源,利用反馈绕组的信号形成正反馈振荡。他激电源,则利用反馈绕组形成振荡芯片的自供电电源。反馈绕组也用于电压信号反馈,实现稳压控制。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