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2):
我的一台CPM1A-30的PLC 在和电脑他、连接时COMM灯闪两下,就提示无法连接。我的PLC 端口设置时HOST   1     9600     7    E    2 但就是不能通讯。用的是CQM1-CIF02的电缆。希望哪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设置错误

网友B:
不能通讯主要是PLC的型号与与程序可一致,另检查一下COM口的设置

网友B:
检查程序与机子可是一致或COM口的设置

网友C:
电缆原装的吗?
非原装是否以前与PLC成功联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