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新手请教初级编程问题

楼主(2012-04-02):
请问,我用226加8DO模块,共24输入24输出,请问如何编写简单程序实现输入、输出一一对应,上电后,当I0.0闭合时,Q0.0为1,我以前用松下和三菱的指令,刚开始接触西门子的,不清楚怎么使用。我想用字传送指令,但编译错误。

网友A:
呵呵,看上去小雨还没从三菱的转过弯来呢。

楼主:
是啊,不会用西门子的命令
字传送是怎么用的?

网友B:
IW对应QW(字的传送)
IB对应QB(字节的传送)
个人见解

网友C:
光标指在出错的指令上,点击F1查看帮助,有详细的介绍。最好能把S7-200的编程手册看一遍,就不难理解了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网友D:
西门子的很深奥的,把手册和帮助好好的学习一下,再反复实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