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PLC和GT1030问题(20120405)

楼主(2012-04-03):
最近帮人换个GT1030触控屏,PLC是三菱FX1N-60MR的 ,原来用的是F930的屏,现在换成这个型号,画面基本上都弄好了,就是没办法用PLC软元件进行画面切换,现附上原始PLC程序和现在的编辑过后的画面,(原始画面厂家是用DU编辑,我是用GTD2读出来备份的,现在发觉很多都是错的),看到网上说需要在PLC里写程序将画面号写入画面切换寄存器,这个PLC程序里面没看出来是那一个,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附件一次加酸为没改动的原始画面和PLC程序

网友A:
你说“现在发觉很多都是错的”是什么样的错误呢
触摸屏中除了是直接用画面跳转元件的,其它那几个是用普通的位元件结合程序控制画面跳转的,你可以根据实际操作要求找到这个控制位开关,根据这个位开关在PLC中做程序控制画面跳转,现在根据你的触摸屏程序看是D0控制的,但你PLC程序中没有D0,这个DO是不是你后来更改的
可以先用DU软件读出来看下

网友B:
以上的图片是从楼主提供的原程序中截图的,触摸屏型号是f930的,而该功能我用仿真软件试了所有三菱能仿真系列的屏都不成功。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请付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其实我们切换画面一般是用以上方法,但是从楼主提供的PLC程序来看并不是用D0来切换,而是用的位元件M40----M44

楼主:
谢谢两位,那个D0是我改的,因为不能用软元件切换画面,这个以前没搞过,所以就乱改的。后面那个附件 一次加酸 是原始画面我没改动的,用GTD2软件读得,屏进酸液完全报废了,没法用DU软件读,这个画面也是工厂里面的电工备份的,他以为能读出来就是对的,我说的错误是指我用软件转换成1030用的画面后很多错误,而且系统环境里面的设置也不一样,我明天找个F930的屏把这个画面写进去再用DU软件读出来看怎么样。谢谢指点!

网友C:
系统区程序中不要用做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系统区程序中不要用做别的;
有点不大清楚,请明示,非常感谢

网友C:
如果屏里设的系统区为D0 M0;
则程序中不要把M0~M10 D0~D10用做别的用处;

网友B:
原来F930的屏是可以用位元件切换画面,而GT1030就没有这个功能了,看来楼主还得改一改PLC的程序利用字元件来切换。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尤其是YXBK不厌其烦的指导,有问题还来请教你,希望不要嫌麻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尤其是YXBK不厌其烦的指导,有问题还来请教你,希望不要嫌麻烦啊!
不要客气,其实我也不懂,只是你的这个问题我很想搞明白,所以就花了点时间仔细去研究了下,对我来说收获也不小。

网友D:
版主的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E(2012-07-17):
改一程序就行了啊

网友F(2012-08-26):
刚刚才开始学触摸屏的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G(2012-11-06):
受教了,前两年还很多人找F930GOT-BWD-C,推荐客户用GT1030-LBD-C,有些客户用不适应,用不习惯,而现在基本上难的F930的踪影了。

网友H(2013-02-22):
我可以做到,我QQ987514086、电话:13503520900宋。我刚处理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