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3):
光藕输出两个脚为什么并一个电容,光藕的原理是在输入端通上3V的电,输出就像继电器导通吗?

网友A:
输出滤波电容 还有自激的作用

网友B:
你那个光耦是什么型号,有的是三极管特性,有的是触发晶闸管的,后一种需并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藕输出两个脚为什么并一个电容,光藕的原理是在输入端通上3V的电,输出就像继电器导通吗?
光耦有普通的也有快速光耦,像变频器用的光耦有些内部还带有放大和保护电路的,在光耦的脚上并个电容有滤波和保护的作用的。

网友D:
嗯 输出能导通  注意额定电流的要求   俺做过试验了  可以作为数字量输入检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