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过载保护

楼主(2012-04-03):
我有台风机在没有工作的时候风管有负压造成风机自转,当正常开机时就出现了热继电器电流过载保护现象,不知道怎么解决。
请教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下。

网友A:
负压造成风机自转很正常,自转时风机肯定是反方向,正常开机时风机要正传这时要产生很大的扭力,过流就是这时产生的,热继电器配置正确,想办法不让风机自转正常开机就不会出现过载现象了。你可以试一下转速从零开始正常开机。

网友B:
风机出风口没装那种止回阀吗?

网友C:
楼上说的好,加止回阀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D:
加个液压刹车,防止倒转

网友E: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F:
风机吹的方向加上罩子,

网友G:
学习了,我们这里也有台风机是这样现象,偶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每次开机前都要把电机手动停止后,再正常开机。因为没有安止回阀,所以。。。。
楼上有个兄弟说的:做一个开机制动电路,好像有点困难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H:
在风机的出风管道加装一个风门,待风机开启以后再打开风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