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3):
请问各位前辈,三菱q04udhcpu运行中出现看门狗错误如何解除?怎样恢复cpu运行?

网友A:
你的扫描周期太长了吧
用CPU上的复位开关复位下恢复运行

楼主:
谢谢版主,我把看门狗时间加长后,试一下。

网友B:
把看门狗时间加长后,试一下,就行的!

网友B:
楼主:搞好没有呀!

楼主:
cpu过了一晚上,第二天上电后,能运行了,WDT时间从原来200ms改为300m后,运行一段时间后还是出现看门狗错误,代码是5001,是不是时间还是短呢,程序的扫描时间怎样才能测定出来呢?

网友C:
以前出现过吗?

网友A:
扫描周期的时间可以查看的,Q的是存储在特殊寄存器SD中,具体的编号你可以手册中查到

楼主:
程序中用了4个循环指令,去掉3个后,错误没有了。